arm c语言 关于除法问题

楼主:
本人菜鸟,用的lpc2148,realview下编译

void draw_line(unsigned int  x1,unsigned int  y1)    (1)
{
        unsigned int x,y;                           (2)
        for(x=0;x         {
                y=x1/y1;                           (4)
        }

}
...
void display_mypic1(void)
{
        draw_line(127,63);
        ...

在draw_line(unsigned int  x1,unsigned int  y1)第一次运行过(4)之后x1的值变为0x00000A34
不知何故?

网友:
y=x1/y1;
--------------------
这样的话y就是个计算一次就可以确定的值,编译器恐怕给优化处理。

代码不全,无法解答

网友:
这个恐怕还是别的地方的问题吧

网友:
谢谢两位回复,看来程序本身没有错误了是吧。那我再看看别的地方,明天给分。
不知道如何发图片呢,我想发对应的汇编代码上来?

网友:
看到回复里就有插入图片的功能。

网友:
好了谢谢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