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4转 vc2005 的问题

楼主:
原来是用ce4.2的系统 用的是evc4

现在系统改成ce5.0的   想用vc2005

因为可以单步调试.

但有个消息函数一直没有找到, 请大家在vc2005上面怎么做告诉下我

PreTranslateMessage(MSG* pMsg)

evc4和vc6  我知道.

谢谢了

网友:
ce5.0 用EVC4也可以单步调试啊!

网友A:
这个我知道,因为有时候还要用c#,能少装一个编译环境  就少装一个  电脑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知道,因为有时候还要用c#,能少装一个编译环境  就少装一个  电脑慢

电脑慢,和安装多少编译环境没有关系吧
电脑慢,更应该用EVC4,而不是VC2005

不过要用C#,应该用VS2005

网友:
PreTranslateMessage(MSG* pMsg)

這個vs2005 evc4應該沒有差別吧

標準的mfc預消息處理虛函數吧

你做過 不行?

网友:
在VS2005的工程属性的消息里面。

网友:
对,工程属性的消息里面 有

网友:
手动加进入就行了

网友:
我用的是VS2005 Team版本,确实里面没有PreTranslateMessage(MSG* pMsg) ,也没有OnMsgPro
会不会要自己开发消息捕获函数?
其他的版本我没有试过,会不会是版本的问题,找个个人版试试

网友:
手动加入怎么加啊,
我找了下  activex的  不过也没找到

网友:
我找到了   谢谢大家.
不过出了个错,我想添加的时候会提示我

无法执行添加/移除操作,因为代码元素"(null)"是只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