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凌S3C6410 上 Android移植过程

楼主:
Android, 移植
TE6410资料请关注 www.witech.com.cn

1.安装linux 环境
安装Ubuntu Linux 系统,从网站上下载操作系统安装光盘映像,地址:
http://mirror.lupaworld.com/ubuntu/releases/8.04/
下载ubuntu-8.04.2-desktop-i386.iso,刻录成光盘安装,安装可以在windows 系统下进行,
选取有15G 空间的硬盘安装,输入用户密码开始安装

这一步结束退出光盘重启进入Ubuntu 系统,完成余下系统安装。
Linux 安装完成,进入Ubuntu 系统,确保电脑连接Internet,安装一些必要软件。
打开终端输入命令框,进行下面的操作:
$ sudo apt-get install ssh
$ sudo apt-get install flex bison gperf libsdl-dev libesd0-dev libwxgtk2.6-dev build-essential zip curl
$ sudo apt-get install valgrind
$ sudo apt-get install sun-java6-jdk
$ sudo apt-get install libncurses5-dev
所有软件系统会自动从网络下载安装,完成后可以开始Android 的移植。

2.安装编译工具
下载:
$ wget
http://www.codesourcery.com/publ ... c-linux-gnu.tar.bz2
安装:
$ tar -xjvf arm-2008q1-126-arm-none-linux-gnueabi-i686-pc-linux-gnu.tar.bz2

3.下载Linux kernel For android
sudo apt-get install git-core curl
git clone git://android.git.kernel.org/kernel/common.git

4. 下载Android Source Code
curl http://android.git.kernel.org/repo >~/bin/repo
chmod a+x ~/bin/repo
repo init
repo sync

5. 编译出Android SDK
make sdk

6.获得root file system
⑴下载busybox 工具从下面地址
http://benno.id.au/blog/2007/11/14/android-busybox(linux 环境中下载)
⑵运行emulator 获取root file system
$ cd <目录>/ android-sdk_m5-rc15_linux-x86/tools
$ ./emulator&
等待emulator 启动,看到出现Android 系统画面,进入菜单ALL/Dev Tools/Development Settings 下,将Wait for debugger,Show running processes,Show screen updates 这三项打勾,回到命令输入终端。
$ ./adb push /busybox /data
$ ./adb shell
# /data/busybox tar -czf system.tar.gz /system
# /data/busybox tar -czf data.tar.gz /data
# /data/busybox tar -czf etc.tar.gz /etc
# /data/busybox tar -czf sbin.tar.gz /sbin
# exit
$ ./adb pull /system.tar.gz ./
$ ./adb pull /data.tar.gz ./
$ ./adb pull /etc.tar.gz ./
$ ./adb pull /sbin.tar.gz ./
$ ./adb pull /init ./
通过busybox 工具获得了emulator 的文件并打包,下面建立root 文件目录
$ mkdir initial_ram_disk
$ cd initial_ram_disk
$ mkdir cache
$ mkdir d
$ mkdir dev
$ mkdir proc
$ mkdir root
$ mkdir sdcard
$ mkdir sys
$ mkdir tmp
$ mkdir var
$ tar -xf /system.tar.gz ./
$ tar -xf /data.tar.gz ./
$ tar -xf /etc.tar.gz ./
$ tar -xf /sbin.tar.gz ./
$ cp /init ./
包含Android root 文件系统的initial_ram_disk 做好。

7修改Linux kernel 源码
下载的kernel 文件是不支持smdk6400 开发板的,必须加入smdk6400 的配置文件到kernel 中,同时修改Kconfig 和Makefile 文件。
从成熟的平台下拷贝
mach-s3c6400
mach-s3c6410
plat-s3c6400
plat-s3c

修改makefile Kconfig等

8参考开发板中的 .config文件进行配置。
9编译内核,make uImage
制作一张cd卡引导的linux系统盘,用来烧写u-boot,内核,文件系统等。
参考Te6410 andorid用户手册。

从nandflash启动,可以正常进入android

网友:
产品简介

  飞凌OK6410开发板采用“核心板+底板”结构,板对板之间选用高质量进口连接器,坚固耐用,镀金工艺可保证其常年运行不氧化。为保证用户自行设计的产品品质,采用6410核心板的用户可以免费得到四组底板插座。核心板尺寸仅5cm×6cm(业内最小),引出脚多达320个,带有CVBS输出(内部有16Mbit独立视频缓存)。软件支持Linux、WinCE、Android、uC/OS-II(独家提供)等主流操作系统。该产品在-20℃到80℃范围的高低温交替测试中运行良好,并通过脉冲群及浪涌干扰测试。

备注:

  1、S3C6410是一款低功耗、高性价比的RSIC处理器,可广泛应用于移动电话和通用处理等领域。
  2、S3C6410为2.5G和3G通信服务提供了优化的硬件性能,内置强大的硬件加速器:包括运动视频处理、音频处理、2D加速、显示处理和缩放等。
  3、S3C6410集成了一个MFC(Multi-Format video Codec)支持MPEG4 / H.263 / H.264编解码和VC1的解码,能够提供实时的视频会议以及NTSC和PAL制式的CVBS输出。
  4、S3C6410处理器内置一个采用先进技术的3D加速器,支持OpenGL ES 1.1 / 2.0和D3DM API,能实现4M triangles/s的3D加速。
  5、S3C6410包含了优化的外部存储器接口,该接口能满足在高端通信服务中的数据带宽要求。

产品特色

  1、核心板尺寸仅5cm×6cm,现为业内最小。
  2、核心板引出脚多达320个,完全满足用户的各种扩展需求。
  3、提供了8×8矩阵键盘的扩展接口。
  4、板对板之间选用高质量进口连接器,坚固耐用。
  5、系统以533MHz主频稳定工作,DDR时钟频率为266MHz。
  6、软件支持Linux、WinCE、Android、uC/OSII(独家提供)等主流操作系统。
  7、软件驱动齐全,提供包括红外、温度传感器驱动在内的各种驱动源码。
  8、在-20℃到80℃范围的高低温交替测试中运行良好,并通过脉冲群以及浪涌干扰测试。

应用领域

  适用于高端消费类电子产品、工业控制、车载导航、多媒体终端、POS机、行业PDA等领域。

产品级ARM11开发板OK6410_硬件资源

核心板——仅5cm×6cm(业内最小)

飞凌6410核心板资源

CPU        Samsung        S3C6410处理器,ARM1176JZF-S内核,主频533MHz/667MHz
内存        128MB DDR内存
Flash        256MB NAND Flash
时钟        12MHz、48MHz、27MHz、32.768KHz时钟源
电压        DC 3.3V和5V
接口        采用进口高质量板对板接插件,确保长期运行可靠性

OK6410底板资源

复位        1个复位按键,采用专用芯片复位,稳定可靠
拨码开关        采用8位拨码开关设置系统启动方式
串口        共4个串口,包括1个五线RS 232电平串口(DB9母座)和3个三线TTL电平串口(20pin 2.0mm间距插头座)
网口        1个100M网口,采用DM9000AE,带连接和传输指示灯
USB HOST        1个USB HOST插口,支持USB1.1协议,可插鼠标、U盘等
USB OTG        1个USB Slave接口,支持USB2.0协议,使用mini-USB插座,可与PC连接
SD卡        1个高速SD卡座。可以实现SD Memory功能和SDIO功能
WIFI        1个无线网卡(WIFI)(SD扩展接口).
音频        3个3.5mm标准立体声音频插座。其中包括1个音频输出插座,可与耳机连接;1个话筒输入插座;1个线路输入插座
触摸屏        触摸板接口支持4线电阻式触摸板;LCD接口支持3.5吋、4.3吋、5.6吋、5.7吋、7吋、8吋等TFT LCD,独家支持LVDS接口的10吋LCD
CVBS        1路CVBS输出接口(PAL / NTSC)
摄像头        1个CMOS摄像头接口,支持ITU-RBT601/656 8位模式,使用10×2插针连接器
实时钟        内部实时钟,带有后备锂电池座,断电后系统时间不丢失
JTAG        1个JTAG接口,使用10×2插针连接器
温度传感器        一个单线数字式温度传感器(DS18B20)
红外接收        1个红外接收头
LED灯        4个LED
蜂鸣器        1个蜂鸣器
扩展口        3个10×2插针扩展口。一个 包括1路GND、1路DA、8路AD、10路IO、1路SPI。
一个用来扩展8×8矩阵键盘,另一个可连接3个TTL电平的串口和6路IO口,这3个串口中,包括1个五线串口和2个三线串口

软件资源

嵌入式Linux操作系统:

bootloader

u-1.1.6 支持USB2.0高速下载,u-boot源码完全开放

内核版本        Linux 2.6.28(完全开源)
文件系统

提供cramfs和yaffs2两种格式的文件系统

驱动支持

系统中断和系统时钟驱动
串口驱动(Serial device driver)
485驱动
SD卡驱动
Nand Flash驱动
网卡驱动
音频驱动
USB Host驱动
显示(LCD/VGA/TV)驱动
触摸屏驱动
CMOS摄像头驱动
CAN总线驱动
USB摄像头驱动
温度传感器驱动
网络协议及网络应用程序

完整的TCP/IP协议
Telnet服务器
Telnet远程登录
FTP服务器
Web Server
图形界面

QTOPIA 2.2.0 支持文件浏览器、mediaplay播放器、IE浏览器等功能

USB设备支持

优盘、移动硬盘、USB鼠标、键盘、USB HUB等
LCD显示

支持320×240、480x272、640×480、800×600、1024×768等分辨率

VGA/TV显示

最新VGA/TV解决方案,不同于FPGA方式,实用成本低,带有2M缓存,最高支持800x800分辨率,无任何闪烁

常用命令

cat,chmod,discard,echo,flashfsd,flashwrite, free,genhtml,hostname,init,kill,loader,ls,mkdir,mount,ps,reboot,rm, smanaged,sysconf, yes,insmod,lsmod,rmmod

编译工具

交叉编译环境链:4.2.2-eabi

其他

提供详细的用户手册,应用及驱动开发教程不断更新。

WINCE操作系统:
bootlaoder        EBOOT 支持USB2.0高速下载
CE版本

WinCE 6.0 R3 (开放BSP 源代码)

驱动支持

系统中断和系统时钟驱动
串口驱动(支持三串口)
SD卡驱动,支持热插拔,最高支持32G
Nand Flash驱动
以太网卡驱动
音频驱动
实时时钟驱动 (掉电后可保存时间)
USB Host驱动
USB OTG驱动
液晶(LCD)驱动
触摸屏驱动 (四线电阻式,支持从3.5至10.4英寸LCD型号)
VGA驱动
TV驱动
CMOS摄像头驱动
LCD显示

支持320×240、640×480、800×600、1024×768等分辨率

VGA/TV显示

首家采用最新VGA/TV实用解决方案,不同于FPGA方式,实用且成本低,支持800×600分辨率以上,无任何闪烁

USB设备支持

优盘、USB鼠标、USB键盘、USB HUB、USB蓝牙适配器
USB无线网卡

其他

支持MediaPlayer播放器、IE浏览器等。
支持注册表保存功能
支持USB同步功能
支持MFC、.NET2.0
支持3D加速
支持视频硬件解压

Android-2.01操作系统(首家推出!当前最高版本):

bootloader

采用U-BOOT,开放源代码

内核版本        linux-2.6.29
驱动支持

DM9000、RTC、触摸屏、LCD、SD卡、按键等(开源)

应用程序

网络浏览器、音视频播放器、图片查看器、文档编辑等

性能测试

  OK6410开发板通过了强电磁干扰、强粉尘、高低温、高湿度等严酷工业环境测试,连续工作无异常。

服务与支持

飞凌秉承一贯“以技术为中心,与客户共成长”的理念,用心服务,致力于打造专业的质量与技术服务体系。

客户可在工作日(周一至周五上午九时~下午五时)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
销售咨询:         0312-3113161    0312-3102650-819    0312-3102650-808
技术咨询:        0312-3119192
技术支持:        400-699-6866(免长途费)
OEM咨询:        0312-3102650-800    13722976135
北京分部:        010-59713735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10街辉煌国际大厦D座2108)
总部传真:        0312-3102651
电子邮件:        service@witech.com.cn    sales@witech.com.cn

网友:
飞凌嵌入式网址:http://www.witech.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