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安装不了EVC ,到100%的时候电脑卡住

楼主:
我的机子装不了eVC4,安装到配置wince platform manager 4.0 时,电脑就卡住了 就鼠标还可以动
重启后就出现未识别的硬件和硬件安装向导,
提示什么虚拟PC的
只要安装也就卡机了.
这是怎么回事?

我电脑是SP3的,台式机一样的系统都安装得好好的,防火墙 杀毒软件 都关了

网友:
那个virual PC很烦,我也遇到过,但以前也装过EVC没有这个问题,
     不知道是什么?  看过一个人说一个BOOT.INT下面的什么东西,

EVC 换个安装包看看呢

网友:
你可能安装顺序有问题, 你上网找找,要先装WINCE的

网友:
可能是有什么软件禁用或者把vb脚本打开程序设为它自己了

网友:
2楼说的对,如果是xp sp2系统的话会有这个问题,得改一下c盘下boot.ini文件,右击我的电脑,选择属性,再选择高级,选择启动和故障恢复的设置,弹出一个窗口,选择编辑,把boot表里的noexecute=optin改成execute
最后改为:

[boot loader]
timeout=3
default=multi(0)disk(0)rdisk(0)partition(1)\WINDOWS
[operating systems]
multi(0)disk(0)rdisk(0)partition(1)\WINDOWS="Microsoft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execute /fastdetect

然后再重装一下吧

网友:
我也是这样的改啊,没用啊

[boot loader]
timeout=5
default=multi(0)disk(0)rdisk(0)partition(1)\WINDOWS
[operating systems]
multi(0)disk(0)rdisk(0)partition(1)\WINDOWS="Microsoft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fastdetect /execute
C:\GRLDR="深度一键还原 GHOST V11.0"

我在虚拟机安装 都好好的 ,也是sp3的

网友:
你电脑不会是64位的吧

网友:
现在都是64位的啊

我的装上去会很慢,但是修改一下参数就可以启动快了

你看看我解决的办法,
http://topic.eeworld.net/u/20090523/09/8dbcb0bb-9321-4f15-8fdc-ab82528a4596.html?seed=904843006&r=59800852#r_59800852

网友:
原来还是有人用EVC的啊!
先EVC,还有一个SP补丁,安装标准SDK。

网友:
主要是网上很多wince例子 都是EVC的,就想下载看看效果 怎样

网友:
这些例子完全可以转为vs05,可能稍微麻烦一些,做些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