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系统里面,从驱动发消息给AP到AP接收到这个消息的时间间隔是多少?有没什么好的方法测量这个时间间隔?

楼主:
WINCE系统里面,从驱动发消息给AP到AP接收到这个消息的时间间隔是多少?有没什么好的方法测量这个时间间隔?

网友A:
在驱动程序里面GetSystemTick,在应用程序里面也GetSysTick 计算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不知道这个时间间隔一般是那个级别的。毫秒?us秒?

网友A:
还有个方法是根据你WinCE时钟节拍来的,通常是m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驱动程序里面GetSystemTick,在应用程序里面也GetSysTick 计算一下就知道了。

我的VS2005环境里面没这个函数啊!在那个头文件里面?

网友:
一段C#的代码,你改成VC就行了。主要是调用的那个函数。

long count = 0;
        long count1 = 0;
        long freq = 0;
        double result = 0;

        QueryPerformanceFrequency(ref freq);
        QueryPerformanceCounter(ref count);

        //开始的时候没有这层循环,所得数据浮动很大,添加这层循环来使得结果更加平均
        for (int i=0; i<500; i++)
        {
                //需要测试的模块
        }

        QueryPerformanceCounter(ref count1);

        count = count1-count;
        result = (double)(count)/(double)freq;

        Console.WriteLine("耗时: {0} 秒", result);
        Console.ReadLine();

网友:
再来一个C++的

// 计时频率
LARGE_INTEGER freq;
if (QueryPerformanceFrequency(&freq))
{
    /* 返回TRUE表明支持 */

    // 之前的滴答数
    LARGE_INTEGER countBefore;
    // 之后的滴答数
    LARGE_INTEGER countAfter;

    // 查询之前的滴答数
    QueryPerformanceCounter(&countBefore);

    // 需要统计时间的代码或者函数,这里用空循环代替。加volatile防止编译器优化
    for (volatile int i = 0; i < 100; i++);

    // 之后的滴答数
    QueryPerformanceCounter(&countAfter);

    // (执行后的滴答数 - 执行前的滴答数) ÷ 滴答频率,这里乘以1000000000(1.0e9)目的是以纳秒为单位
    double nanoSecTime = ((countAfter.QuadPart - countBefore.QuadPart) * 1000000000) / (double)freq.QuadPart

    cout << nanoSecTime << endl;
}
else
{
    /* 返回FALSE表明不支持 */

    cout << "Not Supported" << endl;
}
// 计时频率
LARGE_INTEGER freq;
if (QueryPerformanceFrequency(&freq))
{
        /* 返回TRUE表明支持 */

        // 之前的滴答数
        LARGE_INTEGER countBefore;
        // 之后的滴答数
        LARGE_INTEGER countAfter;

        // 查询之前的滴答数
        QueryPerformanceCounter(&countBefore);

        // 需要统计时间的代码或者函数,这里用空循环代替。加volatile防止编译器优化
        for (volatile int i = 0; i < 100; i++);

        // 之后的滴答数
        QueryPerformanceCounter(&countAfter);

        // (执行后的滴答数 - 执行前的滴答数) ÷ 滴答频率,这里乘以1000000000(1.0e9)目的是以纳秒为单位
        double nanoSecTime = ((countAfter.QuadPart - countBefore.QuadPart) * 1000000000) / (double)freq.QuadPart

        cout << nanoSecTime << endl;
}
else
{
        /* 返回FALSE表明不支持 */

        cout << "Not Supported" << endl;
}

网友:
1. Remote Tools 中的 Kernel Tracker 應可以, 但建議 Enable Profiling.
2. Windows CE 基本上是 ms 等級的作業系統, 這跟你 BSP 中的 Scheduler Timer 有關, 絕大多數都是用 1ms 做單位.
3. 你要量測的目標, 影響變數太多了, 像 thread priority 及 系統 loading 等, 你希望做到多少?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
好东西,值得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个方法是根据你WinCE时钟节拍来的,通常是ms

通常是多少MS?1000MS(1S)?100MS?10MS?1MS?

网友:
驱动发个时间戳给ap,ap获取后取时间比较就知道了

网友:
PB自带一个叫OSBench的工具,就是用来测试BSP的这些性能的,精度是us级的。有源代码的,原理也是用QueryPerformanceFrequency和QueryPerformanceCounter。

网友:
这个时间间隔是不定的,受中断、线程优先级等等因素的影响。非要给个数值,平均情况下可能在100ms左右吧,因为线程的时间片是100ms。

网友:
引用楼主 xqhrs232 的帖子:
WINCE系统里面,从驱动发消息给AP到AP接收到这个消息的时间间隔是多少?有没什么好的方法测量这个时间间隔?

我只知道驱动封装了一些API函数给应用调用,不清楚驱动还能主动发消息给应用,楼主给介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