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pcie设备bar地址

楼主:
你好,我想请教一个问题
在pcie外设的bar中存放的是要映射到cpu的地址空间,然后通过ioremap。
1  我看uboot中pci/pcie的代码中枚举过程只是给pcie外设设置了一个宏定义的地址,假如外部有多个pcie设备,那么多个pcie设备bar寄存器都要定义不同的值吗?
2  在linux的pci/pcie的代码中只是读取pcie设备的bar,也就是说pcie设备的bar地址都是什么数值,和总线号没有关系吗?开始我以为bar地址是它上层的总线号(类似于bus 1, bus 2, bus 3).

网友:
明白了

在枚举的过程中,先向pcie的bar写入全F,然后读出的值就是pcie实现的大小。
然后在powerpc在地址映射的一片空间中,按照起始地址+大小,依次分配pcie设备的bar地址

网友:
怎么看不到2楼

网友:
帮顶,坐等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