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做信号处理的问题!

楼主:
看了版主的博客,自己也很想用单片机做点事情。马上快毕业了,发现自己没有真正学到什么本领。最近找了个项目练手。用单片机做一个光源追踪的装置。大体是:弄2个光敏电阻,中间放一个挡板,光照偏向任何一个光敏电阻都会引起电机转动调整光敏电阻的位置。  想请问怎么用单片机处理光敏电阻的信号?需不需要AD?起初想用个比较器但是具体不知道怎么弄???请高手指点下吧~~关于光信号采集和处理模块有什么好的建议。控制电机部分先不考虑~~~第一手项目,。希望不要留下阴影啊~~~~

网友:
想请问怎么用单片机处理光敏电阻的信号?
电阻也在最终转为电信号,一般为电压或电流

通常来说,电阻转电流要简单,直接用标准电阻分压,知道电压就能通过ADC算出电阻的值

用ADC软件上的处理要灵活一些

起初想用个比较器但是具体不知道怎么弄???用比较器直接处理电位的话,简单的电路只能给电阻的一个邻界值做处理,这灵敏度可能较低

另外:光敏电阻最好套管,就是在电阻外加一段的管,让周围的光线不影响系统的工作,尽可能让垂直的光线作用到电阻这上。

网友:
这个感觉不会太难,

按照我的思路,首先google查找光信号采集的模块,输出什么信号,是数字的还是模拟的。

之后搭好电机驱动模块块后标定一下电机的转角和光信号采集模块输出值的关系,比如是线性的或者其他的关系

。。。
从成本考虑,最好别用AD了,在公司里这点很重要,lz可以想想有没有巧妙且简单的方法可以达到同样的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成本考虑,最好别用AD了,在公司里这点很重要,lz可以想想有没有巧妙且简单的方法可以达到同样的功能?

我也是这么想的啊。能有什么简易可行的方法。就是纯粹自己想来个起步的小项目。暂时没有很简单的思路,大虾有好点子帮帮小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比较器直接处理电位的话,简单的电路只能给电阻的一个邻界值做处理,这灵敏度可能较低

不太懂,什么叫只能临界值?我要求精度不高,套筒子是个好提议!其实就是想比较两路信号(应该是转换成电压吧?)输入到单片机,控制电机转动。电路越简单越好,大体能模拟出来这个东西就行了。版主有什么好想法么?

网友:
产品的第一讲究是可靠性和 功能、性能完整与稳定,成本放在第二位。

如果这东西做成产品,肯定没人敢用比较器,呵呵。

单片机很多很多都是集成ADC,用了也不会增加成本,而且用ADC才是正确的设计方法。

既然你是为了找工作,就应该多学习点有用、还算正确的东西,呵呵。

网友:
就是说比较器只能比较一个点的值,适应面窄,而AD根据位数可以得到比较准确的信息量.
而使用AD也不会贵,现在很多51都带有片内AD,如STC12C5A60S2带有8路10位AD.

楼主可以将两路信号输入两个AD引脚,AD采样后比较值的大小来控制电机,电路极其简单.

网友:
单片机学习,很简单,但需要项目的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