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9:CPU一直在Resetting

楼主:
打开开关后,板上的屏幕一直在闪个不停,然后打开XP下的超级终端,一直显示如下信息:
undedined instruction
pc:[<33e87d70>]   Ir: [<33e87a48>]
sp:33e51ef0      ip : 33eafa00   fp:00000076
r10 : 33eafa00   r9 : 000000ec   r8 : 33e53fdc
r7 : 33ebd724    r6 : 33ebd870   r5 : 0000000  r4 : 0000000
r3 : 0000006e    r2 : 00000002   rl : 0000000  r0 : 00000076
Flags :nzCv     IRQs off  FLQs off  Mode SVC...32
Resetting CPU....

屏幕上一直反复出现上面的代码,根本没法烧写u-boot,请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undefined instruction 无定义指令
感觉是软件引起的重启。

网友:
检查电路。

网友:
在用H-Jtag软件检测到CPU后,上面的情况就不出现了,而且此时用SJF2440软件能成功烧写uboot,但是开发板重新启动后同样的问题又出现了!!!检查了几天都不知道是什么问题,高手支招啊,成功解决者追加50分!

网友:
没有烧写软件串口会工作?

网友:
你的uboot有问题?

网友:
怎么知道uboot有没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uboot有问题

根据打印信息是进入了未定义指令异常,是不是uboot里的代码没有地址对齐造成的?

网友:
换了一块板,那个问题估计是硬件问题,感谢各位朋友的热心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