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来了..WINCE 6.0 LOGO和进度条的进度问题

楼主:
问题1:我想修改我的WINCE 6.0系统的启动LOG,我将JPEG图片转化成.C文件后复制都SRC\BOOTLOADER\EBOOT中的   Bitmap.C中,const unsigned char ScreenBitmap[45880] = {}      其他都没改.编译后起来.发现图象LOG显示的是条形码........而且进度条也不对了...郁闷!
问题1:JPEG图片转化的.C文件是不是不能用的啊?一定要用BMP图片(我没试过,第一次改LOG)
问题2:ScreenBitmap[45880] 数组,大小跟图片分辨率有关吧.那么怎么根据45880这个值推出分辨率?可以吗?
      如果我图片转化为的.C文件的数组的ScreenBitmap[X],X值与45880这个值不一样有关系吗?大了和小了有什么不同?

      我的理解是要看main.c中读图象时设置的LOG大小,124*185*2=45880对吗?
       所以我绝对X和45880一定要一致.对吗?
srcframebuffer=(unsigned short *)ScreenBitmap;
                memset(destframebuffer,0,LCD_WIDTH*LCD_HEIGHT);
                for(j=0;j<124;j++)//LOGO图像高度
                        for(i=0;i<185;i++)//LOGO图像宽度

                                *(unsigned short *)(destframebuffer+(((LCD_HEIGHT-124)/2-20+j)*LCD_WIDTH)+(LCD_WIDTH-185)/2+i)=*(unsigned short *)(srcframebuffer++);
问题3:我的进度条是我在我自己画的筐中显示的,怎么改LOG后就显示长度不对了.........这个好象跟LOG没关系

      ==好象错了,应该有非常直接关系的...哈哈.

总之:我是不是要把随便一张图片改成124*185分辨率后,就能正常显示??
     图片分辨率与图片大小(长宽)肯定是2个不同的概念,那么LOG与图片分辨率有什么关系?
     这个124*185是分辨率吧?

以上是我今天傍晚读6410 bootloader后, 试着改LOG后,第一次碰到的问题...........
还没来的及再试,就回家了...没设备..只能理论上想想了..

网友:
Bitmap.C,文件名已经清楚的告诉你,需要位图文件

网友:
图片的大小,应该是写死在程序里的

因为一般情况下,LOGO的大小是固定的

所以这个数值不般随便修改的

网友:
一定要BMP格式的,数组大小的话你可以算一下,如果是16位的480*640分辨率:2*480*640字节

网友:
谢谢楼上两位前辈的回答.我理解了..明天早上回去看看,哈哈!!!!!!!!!!!!

网友:
不可过大,看看你的栈大小设置是多少

网友:
现在的问题是我的图片起来后再6410开发板上显示的  颜色不对啊~蓝色变绿色。。。。。。。。。

网友:
OK,好了~谢谢你门

网友A:
你是怎么解决的?是不是就是往帧缓存里面写入数组位图文件呢?但是太大了怎么办?还有你是写在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怎么解决的?是不是就是往帧缓存里面写入数组位图文件呢?但是太大了怎么办?还有你是写在哪呢》?

这个我是不能太大的~~~所以这个是有缺陷。你的放在NAND中或者SD卡中的方法确实灵活~呵呵~但是我没用过~

网友:
这EBOOT中 图像的大小是写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怎么解决的?是不是就是往帧缓存里面写入数组位图文件呢?但是太大了怎么办?还有你是写在哪呢》?

你要是会了 记得发出来给大家参考下~呵呵~可以一起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