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OV9650显示问题

楼主:
小弟最近在研究wince下ov9650摄像头,遇到了一些问题,请教下各位大侠。
我的0V9650摄像头在WINCE下能正常拍摄,小弟我想把拍到的数据取反,看看效果,但是出现“fatal stack error”错误,不知道问题在那,我把源码贴到下面,请大家给点指导。
temp = (s2440CAM->rCIPRSTATUS>>26)&3;
                temp = (temp + 2) % 4;

                switch (temp)
                {
                case 0:
                        buffer_rgb = (U8 *)s2440CAM->rCIPRCLRSA1;
                        break;
                case 1:
                        buffer_rgb = (U8 *)s2440CAM->rCIPRCLRSA2;
                        break;
                case 2:
                        buffer_rgb = (U8 *)s2440CAM->rCIPRCLRSA3;
                        break;
                case 3:
                        buffer_rgb = (U8 *)s2440CAM->rCIPRCLRSA4;
                        break;
                default :
                        buffer_rgb = (U8 *)s2440CAM->rCIPRCLRSA1;
                        break;
                }
                        buffer_rgb += VIRTUAL_OFFSET;

上面的buffer_rgb是从camera interface里面提取的数据,下面的程序,是我自己编的
  U16 cam_buffer[200][200],cam_temp[200][200];
        for(int i=0; i<200;i++)
        {
                for(int j=0;j<200;j++)
                {
                        cam_buffer[j]=(*buffer_rgb) * 256 +*(buffer_rgb+1);
            cam_temp[j]=65536-cam_buffer[j];
                        buffer_rgb++;
                }
        }

        }
   buffer_rgb=(U8 *)cam_temp;

编译是能通过,但是运行时,我看串口输出的错误是“fatal stack error”,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cam_buffer和cam_temp是静态数组,将从本地栈中分配大小2*200*200*2=160000,惨哦。
建议楼主深入了解一下堆、栈等的区别及使用事项

网友:
引用 网友A:
cam_buffer和cam_temp是静态数组,将从本地栈中分配大小2*200*200*2=160000,惨哦。
建议楼主深入了解一下堆、栈等的区别及使用事项

超出了 栈 的大小了。

在wince下有限制的。

网友:
堆栈大小确实是有限制的,把拍到的数据取反,这个可以在应用程序中做

网友:
可能是溢出了,这个很可怕…

网友B:
mini2440 ov9650 wince6.0 应用程序 采集图像花屏!!~~~~求高手解答

        int rc = 0;
     HANDLE hCam = CreateFile (TEXT("CIS1:"), GENERIC_WRITE | GENERIC_READ,
         0, NULL, OPEN_EXISTING, 0, NULL); //打开设备句柄
    if (hCam == INVALID_HANDLE_VALUE)
     {
  rc = GetLastError();
  printf ("can't open file rc = %d\r\n", rc);
  AfxMessageBox(_T("无法打开设备!请检查设备是否已被占用。"));
     }
       WORD width=GetSystemMetrics(SM_CXSCREEN);
       WORD height=GetSystemMetrics(SM_CYSCREEN);//屏幕尺寸
       BYTE* DDBdata=new BYTE[width*height*2];//分配用于存数据的空间
    BOOL ret;
       PINGPONG_PR image; //定义结构体用于存RGB图像地址;
     ret = DeviceIoControl(hCam,IOCTL_CAM_GETINFO,NULL,NULL,(PBYTE)&image,NULL,NULL,NULL);  //启动预览功能
    if(!ret)
    AfxMessageBox(_T("启动预览失败!"));
       //SetKMode(TRUE);
     memcpy(DDBdata,(void *)image.rgb_address,width*height*2);
     //SetKMode(FALSE);
       CDC* pDC ;
       pDC= new CClientDC(this);//简单的为图画刷
    CBitmap bitmap1;
    //bitmap1.LoadOEMBitmap(IDB_DAN);
    bitmap1.CreateBitmap(240,320,1,16,DDBdata);
    CBrush brush1;
    brush1.CreatePatternBrush(&bitmap1);
       pDC->SelectObject(&brush1);
       pDC->Rectangle (0,0,240,320);
       delete []DDBdata;
关键是memcpy(DDBdata,(void *)image.rgb_address,width*height*2);不能顺利的取到数据!!!
SetKMode(TRUE); 这个在wince6.0中不能使用。
那应该怎样处理这个问题呢?
qq:274571716

网友:
引用 网友B:
mini2440 ov9650 wince6.0 应用程序 采集图像花屏!!~~~~求高手解答

int rc = 0;
HANDLE hCam = CreateFile (TEXT("CIS1:"), GENERIC_WRITE | GENERIC_READ,
0, NULL, OPEN_EXISTING, 0, NULL); //打开设备句柄
if (hCam == INVALID_……

显示是在驱动中做的花一般都是图像大小和LCD大小匹配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