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上能不能接CPU接口的屏? 要注意些什么?驱动改动大不大?

楼主:
WinCE上能不能接CPU接口的屏? 要注意些什么?驱动改动大不大?

网友:
CPU接口的屏指的是什么?带控制器的?驱动中需要改动的内容不大,主要是设置一下CPU的LCD相关寄存器

网友A:
WinCE上一般接的是RGB接口的屏, 是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CE上一般接的是RGB接口的屏, 是不是?

系统具体能支持什么屏,屏的类型是与板卡的LCD、CRT等接口的定义有关,而与CPU是没有直接关系的。

你需要了解你所接的板卡是否支持你希望接的屏即可。

网友B:
CPU接口的屏没听过,只调过RGB 和MCU接口的.改动不大

网友:
CPU接口指的是系统接口吧,占用了CPU的地址和数据总线,应该是可以的,但是改起来比较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接口的屏没听过,只调过RGB 和MCU接口的.改动不大

对,最好不要用mcu/CPU接口的 LCD,现在的ARM都有RGB接口了,使用MCU接口还要自己软件处理,很麻烦。

网友:
CPU接口是指I80接口吧,在有些ARM上带的LCD控制器已经可以直接支持这种接口了,如三星的2450、2416

网友:
只要硬件上支持,winCE肯定可以支持,驱动改动大不大要看它和RGB接口差异有多大。

网友:
没说清楚.

我的意思是三星6410/WinCE 系统上可不可以接CPU(MCU)接口的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说清楚.

我的意思是三星6410/WinCE 系统上可不可以接CPU(MCU)接口的屏?

你还是没说清楚,哈哈

网友:
你说的CPU接口的LCD,应该就是i80-system 接口的吧。
6410在硬件上肯定是支持的。
WINCE是OS只跟driver有关,跟LCD没关系。
如果你的BSP提供了此接口的LCD driver,当然最好。如果没有,你自己修改一下driver,也就可以了

网友:
MCU (CPU) 接口的屏接在6410的什么PIN 上?

规格书上写道: 6410支持以下几种接口的屏:
RGB-interface, I80 Interface and NTSC/PAL standard TV
Encoder Interface and IT-R BT. 601 interface.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说清楚.

我的意思是三星6410/WinCE 系统上可不可以接CPU(MCU)接口的屏?

你还是没说清楚,哈哈
下次说之前看看这篇贴子:
送给关注WinCE社区的每个人:提问的智慧   -   How   To   Ask   Questions   The   Smart   Way

呵呵,学习学习。

网友:
原来LCD 接口的屏驱动实现了以下的类[ class S3C6410Disp : public DDGPE ]

接口换了(现在为MCU接口的屏,I80 Interface),在这个类中修就行了吧,不要新建一个类似的类吧?

网友:
引用楼主 shenzhentom 的回复:
WinCE上能不能接CPU接口的屏? 要注意些什么?驱动改动大不大?

主要是看什么cpu,有些cpu有对通用lcd接口、lvds接口、vga接口都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