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位打印机驱动,如何在64位下使用?SHARP AR-256L

楼主(2010-02-23):
32位打印机驱动,如何在64位下使用?SHARP AR-256L
已向官方询问过,买的打印机只有32位XP和2K的驱动。
现在电脑升级了内存,必须使用64位的XP系统。所以打印机无法使用了。只好使用虚拟机来打印,但是非常的麻烦。
所以向各位求助: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好的办法,让32位的驱动,在64位下也能使用。
打印机是:SHARP AR-256L
打印机驱动
XP系统
虚拟机
如何

网友A:
没办法用。
正因为这些原因,现在大部分人都还在用32位系统。

网友B:
谢谢楼上的。如果用32位系统,内存就没有办法加大了,所以64位系统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C:
只有重新找打印机的64位驱动了。似乎没有其它什么办法。

网友:
谢谢楼上的,官方说没有64位驱动。

网友D:
PC的更新先于 其他外围配件。但一些小厂家 估计反应比较慢点。
建议楼主找打印机的大厂家咨询下 有64位驱动的打印机,比如HP 三星等等
而且他们自己也做PC,估计可能会有,不过你可能需要重新买打印机了

网友E:
看样子确实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了。
有没有小一点的软件,可以模拟32位机的系统,来实现打印功能呢?

网友F:
目前好像还没有楼主所说的小软件。
模拟32位机的系统 难度太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