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集成wifi功能的单片机或处理器件芯片

楼主(2009-10-29):
有没集成wifi功能的单片机或处理器件芯片
有没集成wifi功能的单片机或处理器件芯片. 我想将该处理器做一个WIFI终端设备来用. 芯片价钱<10$皆可.
芯片
处理器
wifi

网友A:
Broadcom、Atheros这些厂商都有,芯片小于10$没问题。Ralink都有小于5$的

网友B:
他们的芯片只是wifi接口芯片并没有MCU处理器功能啊. 还的自己整个ARM9/RAM/ROM和OS上去. 不方便.

网友C:
有,基本上是MIPS24K以上的核,性能要比ARM还牛掰一些。

网友D:
TheSaviour: 能否告诉我一个型号? 我在他们网上查了下没发现有这种芯片

网友E:
找他们做AP的芯片,例如Broadcom的5354之流。
他们的芯片大约要签NDA才能拿到资料,你直接联系代理,告诉他们你的产品需求,由他们推荐为好。

网友F:
已经找了realtek代理说明我的需求. 原来是他们的wifi集成的处理器为MIPS24K. 那也是专门处理wifi内部事情. 并不集成协议栈. Broadcom还没找,他们对小客户基本不理会.

网友G:
博通是比较nowbility,可以看看Arheros做网卡的芯片,带AP功能的都是有处理器的。
没有协议栈?你指的什么协议栈?如果是跑Linux,TCP/IP的协议栈是没问题的。
你咨询一下Ralink的RT3050,这是我知道的他们最低端的AP芯片,我不了解你们的具体应用,不知道这个对你来说是否有牛刀之虞。

网友H:
哦. 谢谢TheSaviour! 本人对TCP/IP协议算比较熟悉. 曾经深入了解和使用过lwIP和lzIP等开源的项目.因此如果用TCP/IP实现简单任务对本人来说问题不大. 主要是WIFI这块非常陌生.我准备自己用个类似STM32廉价的32bit MCU或DSP接个WIFI芯片实现进入WIFI网络并收发该网络内另外一个WIFI设备的简单数据包任务.我其实也不是非常清楚这个wifi芯片到底是否需要带AP功能, 有SPI接口的WIFI芯片优先考虑.
open source的wifi stack应按没有. 只能自己移植了. 问题是找哪个来做参考.
集成802.11协议的芯片如GS1010那是相当贵了. 不适合我们这个项目. 我们计划该项目整个PCBA <$10. 如果能做到 $6的话就比较有竞争力了.

网友I:
你最终找到了没有?
我也在找一样功能的WIFI模块,目前有几家,但是也不知好还是不好。GS1010好用否??
我还查到有一家ConnectOne的说也有这样的IC但都没有来得及问价钱,你现在有好的解决办法了没?
我们急的很,我的邮箱iiiioii@tom.com
我们信息共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