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移植uC/OS-II编译出错

楼主:
本人在编译uC/OS-II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比较难缠的编译错误,望高手指点!
先看OS_CPU.H文件,该头文件包含与cpu有关的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INT8U;         //无符号8位数

OS_CFG.H文件,是uC/OS-II的配置文件

#define OS_MAX_EVENTS             2
#define OS_Q_EN                   1
#define OS_MAX_QS                 2
#define OS_MBOX_EN                1
#define OS_SEM_EN                 1
#define OS_MUTEX_EN               1

uCOS_II.H文件

#define  OS_EVENT_EN       (((OS_Q_EN > 0) && (OS_MAX_QS > 0))|| (OS_MBOX_EN > 0) || (OS_SEM_EN > 0) || (OS_MUTEX_EN > 0))

#if (OS_EVENT_EN > 0) && (OS_MAX_EVENTS > 0)
typedef struct {
    INT8U   OSEventType;                   /* Type of event control block (see OS_EVENT_TYPE_???)      */
    INT8U   OSEventGrp;                    /* Group corresponding to tasks waiting for event to occur  */
    INT16U  OSEventCnt;                    /* Semaphore Count (not used if other EVENT type)           */
    void   *OSEventPtr;                    /* Pointer to message or queue structure                    */
    INT8U   OSEventTbl[OS_EVENT_TBL_SIZE]; /* List of tasks waiting for event to occur                 */
} OS_EVENT;
#endif

#if OS_MBOX_EN > 0
typedef struct {
    void   *OSMsg;                         /* Pointer to message in mailbox                            */
    INT8U   OSEventTbl[OS_EVENT_TBL_SIZE]; /* List of tasks waiting for event to occur                 */
    INT8U   OSEventGrp;                    /* Group corresponding to tasks waiting for event to occur  */
} OS_MBOX_DATA;
#endif

#if OS_MBOX_QUERY_EN > 0
[color=#FF0000]INT8U         OSMboxQuery(OS_EVENT *pevent, OS_MBOX_DATA *pdata);[/color]
#endif

INCLUDES.H文件,包含所有的头文件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APP.C文件:应用程序

#include

#define  TASK_STK_SIZE                 512       /* Size of each task's stacks (# of WORDs)            */

OS_STK           TaskStartStk[TASK_STK_SIZE];

void   TaskStart(void *data);                         /* Function prototypes of Startup task           */

void main (void)
{
    OSInit();                                              /* Initialize uC/OS-II                      */
    OSTaskCreate(TaskStart, (void *)0, &TaskStartStk[TASK_STK_SIZE - 1], 0);
    OSStart();                                             /* Start multitasking                       */
}
void TaskStart (void *data)
{
}

注意:限于篇幅,只贴出了与错误有关的代码!

编译时UCOS_II.H的INT8U OSMboxQuery(OS_EVENT *pevent, OS_MBOX_DATA *pdata);出现:..\SOURCE\UCOS_II.H(547):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错误,本人不解,望高手指点,感激不尽!

网友:
OS_MBOX_QUERY_EN ....这个符号定义了没有?

网友:
   51有必要移植系统吗。学习了,第一次看到。

网友A:
pdata........是C51关键字......改个名字就OK了..........

网友:
LS正解 你是照书上移植的吗 书上写了要改名字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pdata........是C51关键字......改个名字就OK了..........

呵呵,谢谢,正解,当时没有注意,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