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中waitcommevent阻塞,无法接收数据

楼主(2009-06-15):
EVC中waitcommevent阻塞,无法接收数据
我在EVC中编写了一个串口程序,用来对串口进行发送和接收数据,
可在程序调试当中,在等待接收数据的线程中阻塞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数据
程序

网友A:
又是零分,路过、不回答

网友B:
晕,零分就不回答啊,太势利了,

网友C:
wince 不支持异步串行IO,如果收发放到一个线程就会阻塞,要分别在两个线程处理,应该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D:
同意xilangyue的看法,呵呵,将建立独立的收发线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