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VS2005的菜单怎么乱套了,在生成菜单选项下,生成成为了重新生成的功能,部暑成为了重新生成+部暑(下载)的功能,在调试菜单下,启动调试成为了部暑(下载)+

楼主:
我的VS2005的菜单怎么乱套了,在生成菜单选项下,生成成为了重新生成的功能,部暑成为了重新生成+部暑(下载)的功能,在调试菜单下,启动调试成为了部暑(下载)+启动调试功能,怎么调回去啊!

网友:
就是只修改了一点东西,点生成,它也会全部重新生成(全部重新编译一次),这样太不方便了,我只要它编译改动的就好了,这样方便使用!

网友:
自己顶一下,望了解的人指导一下,要不然,改一句代码就重新全部编译,这样的效率就太低了!!!

网友A:
呵呵,我的VS2005 FILE 菜单 都不知道跑哪去了

找不回来了,不知道怎么还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的VS2005 FILE 菜单 都不知道跑哪去了

找不回来了,不知道怎么还原

同病

网友:
没遇到过````
是不是把安装目录中的什么东西给删除了?
不行就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