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3c2440功耗如何降低的问题?

楼主:
我用的三星2440,在休眠时候把没用的IO都设置成了 input,并且上拉有效,奇怪的是电流一直在0.05A降不下来。
大家有什么高招吗?

网友:
仔细看看芯片手册吧,顶!

网友:
参考下S3C2440芯片手册的clock&power章节..

网友:
For the power control logic, the S3C2440A has various power management schemes to keep optimal power
consumption for a given task. The power management block in the S3C2440A can activate four modes: NORMAL
mode, SLOW mode, IDLE mode, and SLEEP mode.
NORMAL mode: The block supplies clocks to CPU as well as all peripherals in the S3C2440A. In this mode, the
power consumption will be maximized when all peripherals are turned on. It allows the user to control the operation of
peripherals by software. For example, if a timer is not needed, the user can disconnect the clock(CLKCON register)
to the timer to reduce power consumption.
SLOW mode: Non-PLL mode. Unlike the Normal mode, the Slow mode uses an external clock (XTIpll or EXTCLK)
directly as FCLK in the S3C2440A without PLL. In this mode, the power consumption depends on the frequency of
the external clock only. The power consumption due to PLL is excluded.
IDLE mode: The block disconnects clocks (FCLK) only to the CPU core while it supplies clocks to all other
peripherals. The IDLE mode results in reduced power consumption due to CPU core. Any interrupt request to CPU
can be woken up from the Idle mode.
SLEEP mode: The block disconnects the internal power. So, there occurs no power consumption due to CPU and
the internal logic except the wake-up logic in this mode. Activating the SLEEP mode requires two independent power
sources. One of the two power sources supplies the power for the wake-up logic. The other one supplies other
internal logics including CPU, and should be controlled for power on/off. In the SLEEP mode, the second power
supply source for the CPU and internal logics will be turned off. The wakeup from SLEEP mode can be issued by the
EINT[15:0] or by RTC alarm interrupt.

网友:
看了,也试了,到了50mA就是再也降不下去了,哪位给点实际的方法把。

网友:
不太清楚这个问题
帮楼主顶上去
以前记得有的人
将S3C2440没有用到的IO
全部设置为输出
使能内部上拉
并输出高电平
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
——————————————————————————
JOYZML(菜鸟朱铭雷)

网友:
这0.05A是不是其它外围器件消耗的?

网友:
外围设备切断,做的好的一般都是5ma 到1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