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转RF信号过程中缓冲区的问题

楼主(2009-11-12):
串口转RF信号过程中缓冲区的问题
我想将串口数据转换为RF信号转发出去.在具体实现过程中遇到了这个问题:
目前做法是在MCU中设置串口缓冲区大小为128bytes,通过中断方式接收串口数据,通过轮询方式将缓冲区中数据由RF发送出去.这样的话,如果一次连续发送大批量的数据(>128bytes)时,缓冲区的数据就会有丢失,因为RF发送是轮询的,只能等串口数据都接收完毕后才能开始转发.
如果将串口缓冲区改大我想也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数据多了还是会出现问题.
望大家给点意见.
数据
缓冲区

网友A:
1。增加EEPROM
2。串口超过128bytes,停止接收新数据。等待RF发送完毕

网友B:
串口缓冲区 是由MCU决定的吧,可以考虑FIFO,也可以 每次就发128byte 分几次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