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B中的Subprojects中的子工程如果用到BSP包中文件该怎样引用。

楼主:
我想自己添加一个驱动,然后在Subprojects中建了一个子工程,但是现在用到bsp驱动包中的文件。
我的做法是在子工程属性中的C/C++选项卡“Include Directors”项中增加需要用到的头文件的所在目录。
例如:$(_PLATFORMROOT)\pxa303_bsp\SRC\SOC\pxa300_mrvl_v1\INC;
但是编译以后仍会出现这样的错误提示: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I2C_ReadData referenced in function "int __cdecl ..."....

看提示应该是只找到了声明,但是没有找到定义文件。

网友A:
先自己定制一个系统,然后在solution explorer窗口中找到platformroot/your BSP/src/drivers,鼠标右击ADD——》new sources Subproject,这样就能够包含进去了,编译的时候也只要右击build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自己定制一个系统,然后在solution explorer窗口中找到platformroot/your BSP/src/drivers,鼠标右击ADD——》new sources Subproject,这样就能够包含进去了,编译的时候也只要右击build就行。

非常!非常!感谢!

网友B:
可以再sources 文件里面添加INC的路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再sources 文件里面添加INC的路径

多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