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2005下C#开发的CE5.0程序,联机调试运行正常,生成后下载到设备不正常。

楼主:
VS2005下C#开发的CE5.0程序,联机调试运行正常,生成后(不管是debug,或release中的.exe文件)下载到设备后都不能正常运行。试过将优化代码项取消也不行。

global.timCNT_C4 = new Timer(new TimerCallback(ACTW_CNT_C4.sendWiperCmd_C4), new AutoResetEvent(false), 0, 5000);//
global.timCNT_C5 = new Timer(new TimerCallback(ACTW_CNT_C5.sendWiperCmd_C5), new AutoResetEvent(false), 0, 5000);//
global.timCNT_C6 = new Timer(new TimerCallback(FCFX_CNT_C6.sendReadDataCmd_C6), new AutoResetEvent(false), 0, 5000);//

我程序主要是定义了几个定时器,控制几个串口,定时器可以开或关其它几个定时器工作。定时器读串口数据,一段时间读不出来后,开启另一个定时器,然后再读串口,如此循环。联机调试的时候都能达到我预想的结果,但是生成后的exe文件下载到设备上过行后,通过串口调试器看程序好象是跑飞了,定时器一直在读串口,下一个周期没有起来。

网友:
不懂 期待高手的答案

网友:
难题啊,难题,啥时候能简单?学习一下…

网友:
1、sdk 是否正确。 2、是否用到了activeX控件。

网友:
补充一下,设备用的是MOXA7408,CE5.0系统,VS2005,C#开发windows CE5.0控制台应用程序。我又测试了一下,main中用了一个whil(true)循环,不停读用户输入指令,例如如果读到输入"quit",则退出程序,如果不加这个while,只是单独建立定时器,还没有执行就跳出了。
            while (true)
            {
                string userCmd = Console.ReadLine();
                if (userCmd == "quit")
                  break;
             }

    我的目的主要是串口读数据。开启一个定时器A,每N秒给串口设发一个读命令,同时启动另一个定时器B不停的读串口设备返回的数据,(所有的记数放在定时器A中,所有数据处理放到定时器B中)在这过程中,如果定时器A执行了3次,说明没有返回正确数据,就停止定时器A和B;同时如果定时器B收到正确数据,也停止定时器A和B。同时开启另一个定时器C,这个C是做为下一个大循环开始的,到了预定的时间后再开启定时器A和B。

   我现在程序连机到设备运行时从串品监视器看都能达到想要的目的,但是生成EXE文件拷贝到设备上后,程序跑起来就乱了,具体现象好象是应该关闭的定时器A或B却没有关闭,应该开启C定时器启动下一个大循环时没有启动,而是B定时器一直在读串口的数据,我测试时发送数据过去就读出来了,这时应该是A和B都销毁了,C在记数。但是从实际情况看来是应该是定时器A,或B没有销毁。

    现在困扰我的是为什么联机调试一切正常,生成的文件下载到设备却不正常。我分别试过生成到 debug和 Release,都不正常。
    在联机调试时有一个选项,部署.NET Compact Framework这个选项我是不选的,如果选上则提示找不到文件,但忽略后也能联机调试正常。不知道是不是跟这个有关,但是我不知道如何部署.NET Compact Framework,如果勾选上则总是报错。

网友:
缺少 库文件

网友:
我遇到过联机正常,下载不正常的问题
但是我的程序简单,设置了一个ReceivedBytesThreshold就好了
后来我在网上搜了搜,好像是说wince的串口驱动丢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