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显示中文求助

楼主:
在WinCE6.0中出现如下情况,
1、将BSP编译为默认语言为英语时,显示英文正常,显示中文却是乱码
2、将BSP编译为默认中文时,显示中文、英文都正常。

请高手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这个问题跟Unicode有关吗,如果跟unicode相关的话是否在显示中文时要做转换,那么英文或其它语种呢?

网友A:
应该是因为你没添加相应的字库

当选择默认语言的时候添加组件:NSIMSUN,SYSGEN_GB18030就行了

网友:
将BSP编译为默认语言为英语时,内核一般是不添加中文字库的,因此显示中文是乱码

网友:
楼主的问题跟Unicode没有关系,是字库的问题。

网友:
需要添加中文字库。

网友:
默认中文时会自动加上字库吗?
还真没注意过这个问题.

网友:
默认中文的话ce5好像会自动加字库,ce6好像不行,必须手动。

网友:
添加NSIMSUN,和SYSGEN_GB18030再编译BSP依然不行,请问是否还需要再做其它设置呢?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因为你没添加相应的字库

当选择默认语言的时候添加组件:NSIMSUN,SYSGEN_GB18030就行了

网友B:
改了语言后,不仅仅是编译BSP哦,
你最好重新Sysgen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了语言后,不仅仅是编译BSP哦,
你最好重新Sysgen一下。

重新Sysgen后也还是一样的,不行呀!

网友C:
你得在International中添加中文字体支持,并在local中选择中文为默认语言,然后build重新生成NK.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得在International中添加中文字体支持,并在local中选择中文为默认语言,然后build重新生成NK.

local中默认语言设置为中文是能行,切换到英文也能正常显示。
但为什么将默认语言设置为英文,切换到中文就不行呢?

网友:
大家都说得比较清楚了,字符问题

网友:
MARK,大侠们都说的一清二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