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s52加密问题

楼主:
    我最近遇到一个奇怪问题,公司新做了一块板子。烧写程序后,怎么弄都无法运行,甚至在将程序中所有部分都删掉,只留下打狗部分都无法运行。后来我在烧写设置中,无意将加密模式改为Lock Mode4后,并选上加密,程序运行就都正常了。我用的是双龙isp烧写器。不知道这个是怎么回事,是和硬件有关系还是和软件设置有关系?我们做的其他产品也用的同样的mcu,但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
找个其他的板子测试一下  用同样的烧写器,同样的方法烧写 ,看是否成功,排除是你的板子问题

网友A:
都是一样的,测过n块了。很郁闷。硬件部门说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是一样的,测过n块了。很郁闷。硬件部门说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建议楼主找个最普通的代码,下载试试。
帮你现在的代码烧到其他项目 所用的51上,能不能起来,
另外测试复位管脚 和保护的

网友:
如果都是一样的话 ,就是下载软件的事,好好看看下载软件的说明书吧

网友:
以前用这个单片机我从来没有遇到楼主的情况,不过我用聂忠强的烧写软件,并口烧写的。

网友:
你们都好厉害啊

网友:
直接抛弃这个单片机得了,

说是400元就能破解,立等可取,

你的89s52也有可能 是仿造的芯片,可能工艺不太过关,

你换一个以前好使的52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