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车载导航的开发

楼主:
大家好
    以前一直从事车载音响的嵌入式开发,最近对车载导航方面的技术比较感兴趣。。想学习一下。首先对这方面想有一个大概的认识,所以来请教大家了。
    关于车载导航,好像主要是在wince平台上开发(Linux上也有,但是不是主流吧),那么主要开发语言是C?还是C++?如果是共存的,那么每种语言偏向于哪方面的编程。
    另外。以前做车载音响。底层的驱动程序,如通信(IIC,SPI等)都是自己开发的。那么Wince平台向,这些是不是被封装好了?不用直接面向硬件?
    Wince应该涉及到多线程编程了吧。那么这种开发和普通的多任务(如UC OS)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其他的应该社接到GPRS的定位,地图的读取,显示等等、这些都不是很了解。
    上面只是提到了我想到地方,请在这方面有经验的大侠介绍一下。谢谢!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
GPS软件,都是专业的导航软件公司做的

一般做车载的,只是将GPS软件集成到其中

网友A:
我做。国内做这个的有爱培科和远峰。

网友:
我是做车载导航的,主要是在wince平台上开发,因为开发周期比较快。因为是使用WinCE,架构一般都是使用MFC,因此一般都是使用C++开发,当然在C++里面可以用到很多的C知识,毕竟C++是对C兼容的,另外C的效率比较高。如果你是搞应用开发的话不需要与硬件打交道,但是WinCE的BSP开发师必须与硬件打交道,这是在PB里面进行的。WinCE涉及到多线程,与uCOS的调度机制是不一样的,不过用法很相似。GPS一般都是专门的地图公司,很少公司能单独开发。

网友:
uCos做GPS很夸张吧,涉及到很多图像处理跟音频还有存储之类的,处理不了的。

网友:
确实,UCOS做这个应该不很可能,与WINCE相比反正都用于商业都要交钱的,WINCE有想像PC一样的界面再做应用开发应该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做。国内做这个的有爱培科和远峰。

一大把公司,当然远峰是做的最好的

我在eeworld的BLOG中有一文章,关于GPS A4的,在兴趣可以去看看

网友:
车载导航,很神奇,关注ing…

网友:
看你做什么了,手持设备还是车载设备
车载导航你可以弄PND也可以做车载设备。

网友:
随便搞个板能跑wince有GPS,然后下个凯立德就导航了

网友:
做导航的这么多啊。。。
貌似做车载要求比PND高? 是这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导航的这么多啊。。。
貌似做车载要求比PND高? 是这样吗?

车载是车规标准。非常严格。
PND是普通消费电子的要求。和车规不是一个等级的。。。
不知道这个分类和不合理但是大概是这个意思
有一般民用级别,然后就是车规级别,然后就是工业级别,再上面是军工航天级别。。。。车规和普通的还是有区别。。。
上面的分类可能描述有错误,但是大概意思是。。有错的话请指正。谢谢!

网友C:
汽车级别好像比工业级别要高吧,车载导航,也要看是前装还是后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汽车级别好像比工业级别要高吧,车载导航,也要看是前装还是后装。

感觉工业级别要更高。。特别是温度。。。。
一般都是后装。。。前装就很牛了。直接供给车场的。专车专用了。

网友:
to:关于车载导航,好像主要是在wince平台上开发(Linux上也有,但是不是主流吧)
对,专业的设备都是基于wince开发出来的,但是市场上也有采用windows mobile和sy的手机上啥的都有这些
to:主要开发语言是C?还是C++?如果是共存的,那么每种语言偏向于哪方面的编程
底层当然主要是c了,应用层的c++/c#啥的都有
to:接到GPRS的定位,地图的读取,显示
应该是gps,这个牵扯到gps应用软件的核心map引擎和ui了,一般的公司搞搞gps应用软件的ui就ok了,比较大的公司可能会自己写引擎

网友:
请问导航的地图是怎样制作的?

网友:
我是做wince电子地图和导航引擎的....导航电子地图都是专业厂商生产绘制的..做嵌入式的地图引擎最重要的就是解决空间索引问题.以便尽可能快从海量地图数据中的加载和显示地图..

网友:
如果楼主对wince下的gps导航和电子地图开发,可以一起交流一下!QQ:652787912

网友:
安卓开源,要求低。这个wince'已经过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