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 CE nk.nb0写入SD卡 Write sectors...Failed!

楼主:
急急!大虾们
我用Microsoft Windows CE 5.0的Platform Builder 5.0制作的NK.BIN文件,然后用Viewbin.exe命令查看到NK.BIN文件的开始地址和长度,然后用Cvrtbin.exe将NK.BIN文件转换为NK.NB0  再用SDUpgradeTools.exe工具将制作好的NK.NB0文件刷进SD卡,就出现 Write sectors...Failed!   这样根本就没有将NK.NB0文件刷进SD卡

网友:
不会是SD卡物理上被调到“锁定”状态吧?

网友:
用读卡器拷到SD卡上,再将其插入你的设备中不行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