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Freescale IMX51 SD卡盘符问题
zserfv8210
zserfv8210

网友A(2010-06-18):
Freescale IMX51 SD卡盘符问题
大虾们:
吾做了个 Freescale IMX51的 NK(Wince6.0),启动成功,并可正常运行, 我的NK是下载到SD卡上的,也就是说,我是从SD卡启动的,可是在Wince6.0的系统里面,我已经可以识别SD卡,但是没有盘符,如果,格式化后,可认识盘符,但这样,下载到SD上面的xldr.nb0,eboot.nbo,NK.bin 会全部丢失。请问,我这是什么原因?有什么方法可以在正常用启动下,识别到SD卡盘符!
注: 我现在没法从SPI启动,所以,不能先用SPI启动,然后格式化SD卡。
Help Me!

网友B:
呵呵 终于碰到同行了,我也在做i.mx51的系统。
现在也在弄SD ,SDIO WiFi驱动,有问题,可以一起讨论啊!我的邮箱zhangcy@kingtec.net
我用Freescale官方下载的BSp是可以Ok的啊,楼主你是不是自己改动了什么东西?

网友C:
你那个问题有可能是你文件系统没有加载到系统里面

网友D:
首先不管你是mx51还是什么芯片,nk烧写到SD卡里面是可以的。不过既然是烧写进去了,就要给SD卡分区。前面一段放NK。后面一部分是fat文件系统,或者什么的。也就是说需要在后面一段建立mbr,dbr等。
解决方法:
(1)烧写eboot,xldr,nk等
(2)给剩余部分建立mbr
(3)SD卡拿到PC上,格式化(快速格式化)
(4)然后拿到板子上继续使用,但是不要格式化了。

网友E:
我想问下我在启动IMX51的时候,会报 DVI I2C READBYTE ERROR! 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