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嵌入式板卡

楼主:
我在找嵌入式板卡,要拍图象,所以内存要大,1G左右,装linux的OS,谁用过啊。

网友:
你要拍的图像有多大?

网友:
1024x1024

网友A:
ARM9就足够了吧,用三星的2440,把内存加大

网友:
仅仅是拍照吗?
引用 网友A:
ARM9就足够了吧,用三星的2440,把内存加大

网友:
1G太夸张了,那种内存的伺服机构挺复杂的。

网友:
2440,内存能加到多大啊?深圳天漠的256M,可能嫌小了。我们要拍图,计算分析的,还有x-y运动。
我问了几家,一般都是64M,说加大内存要改板子的。

网友:
楼主加我QQ:1219482216 你内存要1G一般需要ARM11的

网友:
X86的主板要不要,可以联系我

网友:
X86 的还差不多,别的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