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楼主(2009-03-26):
51单片机。。。。
有 哪位高 手 能 告诉我,我把 自己编的 程序烧写到 自己 的 单片机中 却 没有 反映?这 是 怎么 回事?

网友A:
说的太笼统。问题的可能性有许多种了。
1、程序没有烧进去。
2、程序烧的不对。
3、单片机不振荡。
4、程序编写有问题,死循环没有输出。
等等等,可能性太多了。

网友B:
这玩意要注意很多,你尝试写个最简单的IO程序看看是不是硬件问题,如果能工作,那就开始逐步检查软件问题吧。

网友C:
首先。。。。你是用的什么单片机,烧写正确吗?
单片机的时钟、供电正常吗?

网友D:
还有个配置文件的问题,有些单片机是需要的。
没有的话就不工作了。

网友E:
软硬件2个方面检查

网友F(2009-05-22):
可能没烧进,com口要选择一下,下载速率调低一下.

网友G:
硬件和软件都可能有问题,你把程序打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