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串口数据发送不完整问题

楼主:
平台:s3c2440 + wince5
按标准的流驱动模型,编写了一个UART的测试驱动Dll,开发板UART与PC串口相连

//因无法上网只能写个大概了,程序大致如下
#define UART_BASE 0xB1004000
#define INT_BASE  0xB0A00000
#define IOP_BASE  0xB1600000

Virtual_Alloc()
{
    //分配虚拟地址
}

//串口初始化
UART_INIT()
{
    v_pIORegs->GPHCON &= 0x3ff0ff;  //set TXD1 RXD1
    v_pIORegs->GPHCON |= 0x000a00;

    //初始化配置UART
    s2440UARTs->ULCON = 0x3;
    s2440UARTs->UCON  = 0x245;
    s2440UARTs->UFCON = 0x0;
    s2440UARTs->UMCON = 0x0;

    UBRDIV   //波特率为115200
}

//发送函数
UART_Write(DWORD hOpenContext, Char *pScourceBytes, DWORD NumOfBytes)
{
    v_pIOPregs->GPHCON &= 0x3ff3ff;   //Close RxD1, Set RxD1 to Input
    v_pIOPregs->GPHCON &= 0x3ffcff;   //Open TxD1
    v_pIOPregs->GPHCON |= 0x000200;

    for (int i = 0; i < NumOfBytes; i++)
    {
        while (!(s2440UARTs->UTRSTAT & 0x2));
        s2440UARTs->UTXH = pScourceBytes[i];
    }
    //(1)
    v_pIOPregs->GPHCON &= 0x3ffcff;   //Close TxD1, Set TxD1 to Input
    v_pIOPregs->GPHCON &= 0x3ff3ff;   //Open RxD1
    v_pIOPregs->GPHCON |= 0x000800;
}

驱动编译完后,在应用程序中使用如下函数发送数据

WriteFile(m_hUARTDev, UARTTraBuffer, 17, &dwNumBytesWritten, NULL);

PC串口调试器中只接收到15个字节,这是为什么?

可我在上面程序的//(1)处添加一段延时,数据就全部接收到了,这又是为什么?前面的for()循环不是已经把数据都发送出去了吗,为什么还要添加延时呢???如果要添加延时,要如何添加才最好呢?

为什么for()循环结束了,硬件上还没发送完毕,那要怎样才能判断出发送完了呢?寄存器?

网友A:
问题自己解决了

网友:
这个可能和它串口的buffer深度有关,另外,楼主的方法发送最后一个字符肯定是有问题的。
字符写到发送缓冲区后,硬件环节的并串转换还需要时间,并且串口是很慢的,如果过早关闭IO就会有问题。

网友:
恭喜楼主自我解决。

网友:
恭喜~~顺便拿点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自己解决了

说说是如何解决的吧,LZ

网友:
就是,什么原因?分享下

网友:
国庆快乐!

解决方法:

//发送函数
UART_Write(DWORD hOpenContext, Char *pScourceBytes, DWORD NumOfBytes)
{
    v_pIOPregs->GPHCON &= 0x3ff3ff;   //Close RxD1, Set RxD1 to Input
    v_pIOPregs->GPHCON &= 0x3ffcff;   //Open TxD1
    v_pIOPregs->GPHCON |= 0x000200;

    [color=#FF0000]s2440UARTs->UTRSTAT &= ~0x02;[/color]                    // reset TX buffer "Busy" flag

    for (int i = 0; i < NumOfBytes; i++)
    {
        [color=#FF0000]s2440UARTs->UTXH = pScourceBytes[i];[/color]
        [color=#FF0000]while (!(s2440UARTs->UTRSTAT & 0x2));[/color]
    }
    //(1)
    for (i = 0; i < 1000; i++);

    v_pIOPregs->GPHCON &= 0x3ffcff;   //Close TxD1, Set TxD1 to Input
    v_pIOPregs->GPHCON &= 0x3ff3ff;   //Open RxD1
    v_pIOPregs->GPHCON |= 0x000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