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第一个自写驱动 编译出错

楼主:
我按着周立功的书做的,例如:
1.在C:\WINCE500\PLATFORM\SMDK2410\SRC\DRIVERS\目录下创建SimpleDriver目录;
2.C:\WINCE500\PLATFORM\SMDK2410\SRC\DRIVERS\GPIO目录下复制makefile文件到SimpleDriver目录;(我没有找到GPIO目录,随便在DRIVERS目录下找一个代替了)
3.用文本编辑器建立4个文件,SimpleDriver.c,SimpleDriver.h,SimpleDriver.def,source,然后输入代码,发现错误
提示路径下没有找到,也搜索不到coredll.lib,也不知道怎么让它生成,请指教!刚起步,请耐心看完~谢谢!
--------------------Configuration: OK2440: ARMV4I_Release--------------------
Starting Build: set WINCEREL=1&&build -c
==============
BUILD: [Thrd:Sequence:Type  ] Message
BUILD: [00:0000000000:PROGC ] Checking for \WINCE500\sdk\bin\i386\srccheck.exe.
BUILD: [00:0000000001:PROGC ] SrcCheck exit code: 0 (dec).
BUILD: [00:0000000002:PROGC ] Compile and Link for ARM.
BUILD: [00:0000000003:PROGC ] Loading C:\WINCE500\PLATFORM\SMDK2410\Build.dat.
BUILD: [00:0000000004:PROGC ] Done.
BUILD: [00:0000000005:PROGC ] Computing include file dependencies:
BUILD: [00:0000000006:PROGC ] Checking for SDK include directory: C:\WINCE500\sdk\ce\inc.
BUILD: [00:0000000007:PROGC ] Scan \WINCE500\PLATFORM\SMDK2410\src\drivers\SimpleDriver\
BUILD: [00:0000000008:WARNS ] Directory: C:\WINCE500\platform\ok2440\src\inc\ does not exist.
BUILD: [00:0000000010:PROGC ] Compiling \WINCE500\PLATFORM\SMDK2410\src\drivers\SimpleDriver\ directory.
BUILD: [01:0000000017:PROGC ] Compiling .\SimpleDriver.c
BUILD: [01:0000000020:PROGC ] Linking C:\WINCE500\platform\ok2440\lib\ARMV4I\retail\SimpleDriver.lib
BUILD: [00:0000000032:PROGC ] Linking \WINCE500\PLATFORM\SMDK2410\src\drivers\SimpleDriver\ directory.
BUILD: [01:0000000039:ERRORE] NMAKE :  U1073: don't know how to make 'TARGETLIBS=C:\WINCE500\PBWorkspaces\OK2440\WINCE500\ok2440_ARMV4I\cesysgen\sdk\lib\ARMV4I\retail\coredll.lib'
BUILD: [01:0000000041:ERRORE] NMAKE.EXE   -i -c BUILDMSG=Stop.  LINKONLY=1 NOPASS0=1 MAKEDLL=1 failed - rc = 2

BUILD: [00:0000000042:PROGC ]                      Files      Warnings      Errors
BUILD: [00:0000000043:PROGC ] Midl                     0             0           0
BUILD: [00:0000000044:PROGC ] Resource                 0             0           0
BUILD: [00:0000000045:PROGC ] Message                  0             0           0
BUILD: [00:0000000046:PROGC ] Precomp Header           0             0           0
BUILD: [00:0000000047:PROGC ] C/Cpp/Cxx                1             0           0
BUILD: [00:0000000048:PROGC ] Assembler                0             0           0
BUILD: [00:0000000049:PROGC ] Static Libraries         0             0           0
BUILD: [00:0000000050:PROGC ] Dll's                    1             0           0
BUILD: [00:0000000051:PROGC ] Exe's                    0             0           0
BUILD: [00:0000000052:PROGC ] Resx                     0             0           0
BUILD: [00:0000000053:PROGC ] Csharp Targets           0             0           0
BUILD: [00:0000000054:PROGC ] Other                    0             1           2
BUILD: [00:0000000055:PROGC ]
BUILD: [00:0000000056:PROGC ] Total                    2             1           2
BUILD: [00:0000000057:PROGC ]
BUILD: [00:0000000058:PROGC ] 1 Warnings,  2 Errors
Build for Windows CE (Release) (Built on Apr 14 2005 13:54:39)
File names: Build.log Build.wrn Build.err Build.dat

OK2440 - 2 error(s), 1 warning(s)

网友:
U1073: don't know how to make 'TARGETLIBS=C:\WINCE500\PBWorkspaces\OK2440\WINCE500\ok2440_ARMV4I\cesysgen\sdk\lib\ARMV4I\retail\coredll.lib'
请确定你的coredll.lib路径没错

网友:
没找到Coredll,你的sources文件中TARGETLIBS项所指定的路径不对。

网友:
sources文件中
TARGETLIBS= TARGETLIBS=$(_COMMONSDKROOT)\lib\$(_CPUINDPATH)\coredll.lib
路径我不知道有什么问题,但是我搜索我的电脑确实没有coredll.lib这个文件,不知道咋办

网友:
你本来有好的工程才可以这样做的,不然要独立编译好的工程出来先。

网友:
你可以照抄一下别的驱动中Sources中对于coredll是怎么引用的。路径是什么。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