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怎么估算我的目标板的功耗?

楼主:
有些纳闷!

要选电源芯片,但功耗很难估算!

网友:
做个板子出来测量一下

网友:
所有元件都取正常操作电流的上限,再放些安全系数

网友:
最直接 和可靠的方法:

用万用表测试下。

或者采用直流电源给单板供电,看下直流电源上的电流显示。

这两种办法才是最可靠的

网友:
用万用表实际测量吧

网友:
测量类似大小的板卡,做为参考。

网友:
主要元器件的功率之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直接 和可靠的方法:

用万用表测试下。

或者采用直流电源给单板供电,看下直流电源上的电流显示。

这两种办法才是最可靠的

呵呵,对,就这个,真实的东西,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直接 和可靠的方法:

用万用表测试下。

或者采用直流电源给单板供电,看下直流电源上的电流显示。

这两种办法才是最可靠的

对,绝对有效(效果和效率)

网友:
可以在电源处串联一个0.1殴的电阻

网友:
又学到一招~~

网友:
用万用表测量一下电流

网友:
根据主要元器件的最大功率之和,再加一定的浮动是比较好的

直接测试的结果只是正常工作情况下的功率,如果电影只能提供这么大的功率的话,极端情况下系统会不稳定的

网友B:
看看你目标板的几个主要耗电芯片的最大功耗,比如CPU,RAM,LCD和背光之类的。
电源芯片的输出功率只要满足这个数量级的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你目标板的几个主要耗电芯片的最大功耗,比如CPU,RAM,LCD和背光之类的。 电源芯片的输出功率只要满 ...

有些器件没有给出功耗怎么办呢,比如说寄存器、数字缓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