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崩溃的stepldr.nb3

楼主:
手头上有个三星的S3C6410 BSP,建好工程并编译之后,发现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如论怎么更改配置编译最后都会出现一个不速之客stepldr.nb3,这样说明我的stepldr已经超过了8K,打开COMPRESSION=ON之后也是这样。
我怎么才能将stepldr压缩在8K以内呢。顺便提一下,别人用同样的BSP编译出来的就不会有stepldr.nb3,搞了几天了都还是这个样子,真是崩溃了,请教高人指点一番,谢谢!!!
下面是我的stepldr.bib文件内容和stepldr\source文件内容。

stepldr.bib:
MEMORY
;----------------------------------------------------------------------
;   NAME        ADDRESS     SIZE        TYPE
;----------------------------------------------------------------------
    STEPLDR     00000000    00002000    RAMIMAGE        ; Image    : 8 KB (in Stepping Stone)
    RAM         500F0000    0000C000    RAM             ; RAM      : 48 KB
    STACK       500FC000    00004000    RESERVED        ; Stack    : 16 KB (sharing with Eboot)

CONFIG
    COMPRESSION = OFF
    PROFILE = OFF
    KERNELFIXUPS = ON
    ROMOFFSET = FFFFF000

    ROMSTART = 00000000
    ROMWIDTH = 32
    ROMSIZE = 00001000

MODULES
;   Name        Path                                                               Memory Type
;   ----------  --------------------------------------------------------------     -----------
    nk.exe      $(_TARGETPLATROOT)\target\$(_TGTCPU)\$(WINCEDEBUG)\stepldr.exe     STEPLDR

stepldr\source 文件:

TARGETNAME = stepldr
TARGETTYPE = PROGRAM
RELEASETYPE = PLATFORM
EXEENTRY = StartUp

WINCECPU=1

!IF "$(BSP_USEDVS)" == "1"
ADEFINES=$(ADEFINES) -pd "DVS_EN SETL {TRUE}"
!ELSE
ADEFINES=$(ADEFINES) -pd "DVS_EN SETL {FALSE}"
!ENDIF
CDEFEINS=$(CDEFINES) /Faccs /Fm

LDEFINES = -subsystem:native /DEBUGTYPE:CV /FIXED:NO

# FullLibc.lib is used for C common operator function
# Do not remove this library even build will succeed without this
# some divider function can map incorrectly.
TARGETLIBS =    \
        $(_COMMONOAKROOT)\lib\$(_CPUINDPATH)\fulllibc.lib    \
#       $(_COMMONOAKROOT)\lib\$(_CPUINDPATH)\gsnull.lib

SOURCES =    \
        startup.s   \
        nand_opt.s  \
        utils.c     \
        nand.c      \
        main.c

WINCETARGETFILES=stepldr_romimage

我做了几个测试,如果把source文件中的fulllibc.lib注释掉,则不会生成stepldr.nb3,但是烧录stepldr.nb1之后只打印出“WinCE 6.0 Steploader for SMDK6410” 一句话,就死在那里了,真的是如fulllibc.lib上面的注释所说即使删除这个库不影响编译也会导致一些函数出错。
另外如果把stepldr\main.c里面的Uart_Init() 串口初始化函数注释掉,也不会生成stepldr.nb3,但是烧录stepldr.nb1之后,还是无法加载eboot。

网友:
既然别人拿这个BSP不生成NB3就还是有设置的差别,你好好对照一下,另外看看代码什么地方是可以精简的,删掉一些。

网友:
嗯,谢谢Veabol提醒,我做了一些尝试,只是还没找到问题根本原因,打算重新安装一下VS2005和WINCE6.0,再做些尝试了,我在网上搜了一下,好像很少人有遇到编译出nb3的状况

网友A:
6410没用过不清楚,不过以前2440的stepldr在用pb编译出来以后,要做一些处理,才能符合4K大小的限制。这是因为PB编译器本身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6410没用过不清楚,不过以前2440的stepldr在用pb编译出来以后,要做一些处理,才能符合4K大小的限制。这是因为PB编译器本身的问题。

yashi,你说的“要做一些处理”,是指什么意思? 不太明白! 如果你还记得,烦请不吝赐教啊~

网友A:
你看一下你的stepldr.nbx文件里是不是有很多空内容,有的文件是否全是空内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一下你的stepldr.nbx文件里是不是有很多空内容,有的文件是否全是空内容?

是,stepldr.nb2只有400多KB,stepldr.nb3只有64KB有效数据, 其他都是0的空内容

网友:
不好意思,上面说错了,不是KB,是B

网友:
太忙给忘记结贴了,问题还是自己解决了。 先结贴吧,谢谢各位!
原因: stepldr代码过多,超过12KB
解决:
删除stepldr中一些无用的串口输出,尤其是循环函数里面的输出语句
修改stepldr/stepldr.bib,将RAM大小有2000改为1000-4K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