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40SPI驱动问题请教。

楼主:
大家好:
    这两天搞SPI驱动,2440的SPI寄存器里面有一个发送数据寄存器和一个读数据寄存器。小弟想请问一下,这两个寄存器都是8位的。
问题:
    (1)现在如果我写了一个byte的数据到发送的寄存器,我什么时候才能继续发送下一个byte的数据呢?
    (2)同样的,我把读取数据寄存器中的一个byte读出来,什么时候去读下一个byte呢?
    (3)如果大家谁有2440 wince的SPI驱动可以发给我的话,小弟在这里谢谢了,我的邮箱kacyquan@gmail.com

祝大家天天工作开心,哈哈。

网友A:
什么时候需要发送数据,什么时候接收数据,就要看你的时钟了。

SPI的接收发送是同时的,沿不同而已。
假设是双边通信,也就是两边都要收发数据。
假如你是主机,需要发数或者接数的时候,先启动时钟,然后可以发数据或这接数据了。
假如你是从机,只要检测到时钟,就要接收数据,而且同时发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时候需要发送数据,什么时候接收数据,就要看你的时钟了。

SPI的接收发送是同时的,沿不同而已。
假设是双边通信,也就是两边都要收发数据。
假如你是主机,需要发数或者接数的时候,先启动时钟,然后可以发数据或这接数据了。
假如你是从机,只要检测到时钟,就要接收数据,而且同时发数据。

谢谢您了,我的想法不知道是否正确,请您指教。我是主设备,是不是我每发送一个byte的时候,就先时能时钟,然后写一下次数据寄存器,然后再关闭时钟。然后再写下一个byte的时候还这样弄呢?
谢谢了。

网友A:
"谢谢您了,我的想法不知道是否正确,请您指教。我是主设备,是不是我每发送一个byte的时候,就先时能时钟,然后写一下次数据寄存器,然后再关闭时钟。然后再写下一个byte的时候还这样弄呢?
谢谢了。"

不是的。。。

我说的是SPI的时序,也就是,假如你用GPIO去模拟SPI协议的话,就应该要按照我刚才的说法,我说刚才的那段,是想让你去理解SPI是怎样工作,如何通信的。

当时,你现在使用的是2440的 SPI接口,不是模拟的。里面硬件已经做了相关的处理,包括时钟的发出和检测等等,都不需要使用者去理会。一般来说。你现在只要写数据到发送寄存器,就会启动一次发送,但是有些芯片需要设置一下发送使能,这个要看具体的datasheet说明。同理,接收也一样。当接收到一byte数据,会有对应的接收标志位的变化。你去查询这个位,就知道接收到数据,你就去读这个数据。又或者使能了中断的话,接收到数据,会产生中断,等等。

还有,现在很多SPI的接口,都可以设置传输的byte数量了,有些可以一次传若干个byte,,,,

网友:
上面笔误:

当时,你现在使用的是2440的 SPI接口,

但是,你现在使用的是2440的 SPI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您了,我的想法不知道是否正确,请您指教。我是主设备,是不是我每发送一个byte的时候,就先时能时钟,然后写一下次数据寄存器,然后再关闭时钟。然后再写下一个byte的时候还这样弄呢?
谢谢了。"

不是的。。。

我说的是SPI的时序,也就是,假如你用GPIO去模拟SPI协议的话,就应该要按照我刚才的说法,我说刚才的那段,是想让你去理解SPI是怎样工作,如何通信的。

当时,你现……

这样啊~~~太谢谢了,看来我还要好好看看2440的SPEC。有什么问题还需要继续向您请教啊。

网友B:
大家来看我这样写可以不可以
(1)SPI管脚初始化和SPI寄存器初始化
(2)判断(s2440SPI->SPSTA0)这个寄存器是否为1,如果是1则可以开始读写,于是写进去一个byte的数据
(3)再次判断(s2440SPI->SPSTA0)这个寄存器是否为1,如果不是一等待Sleep(1);再去判断(s2440SPI->SPSTA0)寄存器,这个寄存器是1了,我就写进下一个byte。
这样可以吗?
还需要怎么修改。

网友:
以下是2442的SPI测试代码,希望对你有作用。

void SPI_Port_Init(int MASorSLV)
{
// SPI channel 0 setting
    spi_rGPECON=rGPECON;
    spi_rGPEDAT=rGPEDAT;
    spi_rGPEUP=rGPEUP;
    rGPECON=((rGPECON&0xf03fffff)|0xa800000); // using SPI 0
    rGPEUP = (rGPEUP & ~(7<<11)) | (1<<13);
    spi_rGPGCON=rGPGCON;
    spi_rGPGDAT=rGPGDAT;
    spi_rGPGUP=rGPGUP;
    if(MASorSLV==1)
    {
        rGPGCON=((rGPGCON&0xffffffcf)|0x10); // Master(GPIO_Output)
        rGPGDAT|=0x4; // Activate nSS
    }
    else
            rGPGCON=((rGPGCON&0xffffffcf)|0x30); // Slave(nSS)
       rGPGUP|=0x4;
/*
        // SPI channel 1-1 setting --> Key board
        rGPGCON=(rGPGCON&0xffff033f)|(3<<6)|(3<<10)|(3<<12)|(1<<14); // MISO1, MOSI1, CLK1, Master
        rGPGDAT|=0x8;
        rGPGUP=(rGPGUP&~(7<<5))|(1<<7);
*/
        // SPI channel 1-2 setting --> VD16~18
        spi_rGPDCON=rGPDCON;
        spi_rGPDDAT=rGPDDAT;
        spi_rGPDUP=rGPDUP;
        rGPDCON=(rGPDCON&0xcfc0ffff)|(3<<16)|(3<<18)|(3<<20)|(1<<28); // MISO1, MOSI1, CLK1, Master
        rGPDDAT|=1<<14;
        rGPDUP=(rGPDUP&~(7<<8))|(1<<10);
}

void Test_Spi_M_Int(void)
{
    char *rxStr,*txStr;
    SPI_Port_Init(1); // Master
    Uart_Printf("[SPI Interrupt Master Rx test]\n");
    Uart_Printf("This test should be configured two boards\nStart Slave first.\n");
    pISR_SPI0=(unsigned)Spi_Int;
    endSpiTx=0;
    spiTxStr="1234567890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1234567890";
    spiRxStr=(char *) SPI_BUFFER;
    txStr=(char *)spiTxStr;
    rxStr=(char *)spiRxStr;
    rSPPRE0=0x1;        //if PCLK=50Mhz,SPICLK=12.5Mhz
    rSPCON0=(1<<5)|(1<<4)|(1<<3)|(1<<2)|(0<<1)|(0<<0);//int,en-SCK,master,low,A,normal
//    rSPCON0=(1<<5)|(1<<4)|(1<<3)|(1<<2)|(1<<1)|(0<<0);//int,en-SCK,master,low,B,normal
    rSPPIN0=(0<<2)|(1<<1)|(0<<0);//dis-ENMUL,SBO,release
    rGPGDAT&=0xfffffffb; // Activate nSS
    rINTMSK=~(BIT_SPI0);

    while(endSpiTx==0);

    rGPGDAT|=0x4; // Deactivate nSS
    rSPCON0=(0<<5)|(0<<4)|(1<<3)|(1<<2)|(0<<1)|(0<<0);//Poll,dis-SCK,master,low,A,normal
//    rSPCON0=(0<<5)|(0<<4)|(1<<3)|(1<<2)|(1<<1)|(0<<0);//Poll,dis-SCK,master,low,B,normal
    Uart_Printf("Current address :0x%x\n",spiRxStr);
    *spiRxStr='\0';//attach End of String(Null)
    Uart_Printf("Tx Strings:%s\n",txStr);
    Uart_Printf("Rx Strings:%s :",rxStr+1);//remove first dummy data
    if(strcmp((rxStr+1),txStr)==0)
        Uart_Printf("O.K.\n");
    else
        Uart_Printf("ERROR!!!\n");
    SPI_Port_Return();
}

网友:
void __irq Spi_Int(void)
{
        unsigned int status;

        rINTMSK|=BIT_SPI0;
    ClearPending(BIT_SPI0);
    status=rSPSTA0;
    if(rSPSTA0&0x6)
            Uart_Printf("Data Collision or Multi Master Error(0x%x)!!!\n", status);
    while(!(rSPSTA0&0x1));   //Check ready state
    *spiRxStr++=rSPRDAT0;    //First Rx data is garbage data
//        Uart_Printf("Current Rx address = 0x%x\n",spiRxStr);

    if(*spiTxStr!='\0')
    {
            rSPTDAT0=*spiTxStr++;
                rINTMSK&=~BIT_SPI0;
    }
    else
    {
            endSpiTx=1;
    }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家来看我这样写可以不可以
(1)SPI管脚初始化和SPI寄存器初始化
(2)判断(s2440SPI->SPSTA0)这个寄存器是否为1,如果是1则可以开始读写,于是写进去一个byte的数据
(3)再次判断(s2440SPI->SPSTA0)这个寄存器是否为1,如果不是一等待Sleep(1);再去判断(s2440SPI->SPSTA0)寄存器,这个寄存器是1了,我就写进下一个byte。
这……

可以的啊!

网友:
还不能结贴,因为这两天没有调试小板了还没试呢~~调通了就结贴给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家来看我这样写可以不可以
(1)SPI管脚初始化和SPI寄存器初始化
(2)判断(s2440SPI->SPSTA0)这个寄存器是否为1,如果是1则可以开始读写,于是写进去一个byte的数据
(3)再次判断(s2440SPI->SPSTA0)这个寄存器是否为1,如果不是一等待Sleep(1);再去判断(s2440SPI->SPSTA0)寄存器,这个……

恩 有思路就快了~呵呵

网友:
感谢大家的帮助。不过数据依然没有写进去。所以暂时不结贴

网友:
又开始搞了~!继续下一个请教的问题:
传输过程之中nSS这个低电平有效的信号是不是一直拉低就可以,还是写一个byte就是给一个高呢?
谢谢谢谢大家支持啦

网友D:
引用楼主 kacyquan 的回复:
大家好:
  这两天搞SPI驱动,2440的SPI寄存器里面有一个发送数据寄存器和一个读数据寄存器。小弟想请问一下,这两个寄存器都是8位的。
问题:
  (1)现在如果我写了一个byte的数据到发送的寄存器,我什么时候才能继续发送下一个byte的数据呢?
  (2)同样的,我把读取数据寄存器中的一个byte读出来,什么时候去读下一个byte呢?
  (3)如果大家谁有2440 wince……

没有看过2440的SPI,不过搞过6440的,一般来说对于SPI不仅只有读写寄存器,还有对应的FIFO和移位寄存器,FIFO和移位寄存器对于你来说相当于不可见的,在设置过程中你需要指定FIFO的一个level,比如说FIFO有10个字节,你设置level为5个字节,那么你不停的往写寄存器中写数据,数据就被移到FIFO,FIFO中的数据不停被写到移位寄存器发送出去,如果你写的快,当FIFO数据超过5时,就会告诉你一个Busy状态,那么你就停止一会再往写寄存器中写数据。
所以对于读写来说,你只需要在读写前检查一下状态,状态OK就一直可以读写。

网友C:
nSS,这个信号是主SPI控制器提供的,每当读或者写的时候会拉低,读完后置高。除非你要模拟主SPI控制。建议示波器看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楼主 kacyquan 的回复:
大家好:
这两天搞SPI驱动,2440的SPI寄存器里面有一个发送数据寄存器和一个读数据寄存器。小弟想请问一下,这两个寄存器都是8位的。
问题:
(1)现在如果我写了一个byte的数据到发送的寄存器,我什么时候才能继续发送下一个byte的数据呢?
(2)同样的,我把读取数据寄存器中的一个byte读出来,什么时候去读下一个byte呢?
(3)如果大家……

谢谢,学习了。示波器抓了一下,CLK和数据都有了,就是没有模块回来的数据。迷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nSS,这个信号是主SPI控制器提供的,每当读或者写的时候会拉低,读完后置高。除非你要模拟主SPI控制。建议示波器看一下,就明白了!

哦~谢谢您为我解惑了啊~!

网友:
SPI传输根据相位和电平有4种组合,你这个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