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汇编怎么实现这个????

楼主(2010-01-09):
用汇编怎么实现这个????
实现8位数/2
include "ht48r70a-1.inc"
data .section 'data'
org 0
ram1 db ?
code .section at 0 'code‘
org 0
jmp start
org 10h
start:
mov a,12h
mov ram1,a
clr c
rrc ram1
end
如果要求计算除以3的结果,如何编程实现?用汇编语言如果要求计算5倍的结果,如何编程实现?
编程
计算
start
如何

网友A:
除以3,如果没有除法器,则需要用移位-比较-相减实现除法,效率很低的...
乘以5,一般也需要乘法器支持,否则需要软件实现,移位-相加.....

网友B:
谢谢了,能不能将程序贴哈

网友C:
单片机不是有直接的乘法指令和除法指令吗,何必搞这么麻烦

网友D:
用乘除指令是可以,但是很浪费时间,乘除占4个机器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