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硬件中输入输出范围的问题!

楼主:
请问电脑中"内存范围"和"输入输出范围"是指?

请问在“系统属性”->“设备管理器”看硬件资源选项中的“内存范围”和“输入输出范围”是指什么意思?如网卡内存范围:EA000000-EA0000FF   COM口输入输出:范围:03F8-03FF,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有的硬件是内存范围,有的是输入输出范围呢?

网友:
怎么没人顶啊,给我一个答复吧,

网友:
不懂,这个建议你google一下。

网友:
内存范围:指的是该设备在内存中分配的地址空间,在计算机中内存是统一编址的,不同的设备分配不同的内存空间。
输入输出范围:指的是I/O接口的地址分配。该网卡有几个I/O接口寄存器就会分配几个I/O接口地址。03F8-03FF,其中
03f8为首地址。

网友:
谢谢,基本上懂了,但问题又来了,我在硬件资源里面只看到网卡内存范围,没有看到网卡的输入输出范围,难道网卡没有I/O口寄存器?

网友:
有呀。
网卡:Realtek RTL8139 Family PCI Fast Ethernet NIC
输入输出范围: A000 - A0FF
内存范围: FA000000 - FA0000FF
中断请求:16

网友:
各家网卡的不一定一样的,大部分有用到IO资源,有的也没有,如Broad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呀。
网卡:Realtek RTL8139 Family PCI Fast Ethernet NIC
输入输出范围: A000 - A0FF
内存范围: FA000000 - FA0000FF
中断请求:16

谢谢你的不耐其烦的为我解答疑惑,但我还有点不明白,就是为什么既要有内存范围了,还要有I/O范围,
我如果要向网卡写数据,就直接往I/O地址口写就可以了啊,那为什么要写到内存里呢?

网友A:
CPU访问外设的寄存器有两种不同的方式。

第一种 I/O内存方式:如M68K,Power PC等。它把这些寄存器看作内存的一部分,寄存器参与内存统一编址,访问寄存器就通过访问一般的内存指令进行,所以这种CPU没有专门用于设备I/O的指令。这就是所谓的“I/O内存”方式。

第二种 I/O端口方式:如X86。它将外设的寄存器看成一个独立的地址空间,所以访问内存的指令不能用来访问这些寄存器,而要为对外设寄存器的读/写设置专用指令,如IN和OUT指令。这就是所谓的”I/O端口”方式 。

网友:
现在,x86应该还有MMIO方式,Memory Mapped I/O,把IO映射到Memory空间访问,速度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访问外设的寄存器有两种不同的方式。

第一种 I/O内存方式:如M68K,Power PC等。它把这些寄存器看作内存的一部分,寄存器参与内存统一编址,访问寄存器就通过访问一般的内存指令进行,所以这种CPU没有专门用于设备I/O的指令。这就是所谓的“I/O内存”方式。

第二种 I/O端口方式:如X86。它将外设的寄存器看成一个独立的地址空间,所以访问内存的指令不能用来访问这些寄存器,而要为对外设寄存器的读/写设置专用指令,…

您所说的第一种方式,访问寄存器就通过访问一般的内存指令集进行,那从内存到那些寄存器这部分工作是谁做?是南桥芯片做吗?还是驱动程序做?

网友:
见《驱动开发技术详解》。
其实什么时候用设备内存,什么时候用IO端口。这个都是硬件工程师设计的,你不用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