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急。WINCE6。0下,调试蓝牙驱动出现10050错误。提示控制器不存在。

楼主:
。WINCE6。0下,调试蓝牙驱动出现10050错误。提示控制器不存在。
ARM11+CSR(BC6)
硬件连接UART0
选择组件:bluetooth HS/HF and audio gateway service
           bluetooth stack with integrated uart driver
           bluetooth stack with universal loadable drvier
在 common.reg中。
; @CESYSGEN IF CE_MODULES_BTHUART
IF BSP_BLUETOOTH_BUILTIN_UART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Bluetooth\Transports\BuiltIn\1]
    "driver"="bthuart.dll"
    "flags"=dword:4
    "name"="COM0:"
    "baud"=dword:1c200
    "resetdelay"=dword:1388
ENDIF
; @CESYSGEN ENDIF
设置环境变量:BSP_BLUETOOTH_BUILTIN_UART=1
              SYSGEN_BTH_UTILS=1

请问下为什么还是出错呢,谢谢2

网友:
我们用AT命令的,这个我没有搞过,呵呵。

网友:
请问楼上的还要怎么加,我已经在BIB文件中把BTHUART.dll加到NK中了。还是出现10050错误,有没有什么好指点下的。谢谢!

网友:
用createfile打开btd0

用deviceioctol 发IOCTL_SERVICE_START

网友:
可能是硬件有问题,或者是驱动没有工作。
总之是系统没有识别到可用的蓝牙设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