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阻止系统自动关闭进程?

楼主:
进程打开, 一段时间后, 被系统自动关闭掉了.
请问系统在自动关闭这个进程的时候会发送什么消息吗?
如何阻止系统自动关闭进程?

网友A:
是你的程序出现异常了,退出了吧。系统怎么会关闭你的进程呀?

网友:
对呀,系统怎么会自动关闭你的进程呢?还是检查自己的程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你的程序出现异常了,退出了吧。系统怎么会关闭你的进程呀?

正解!
是的程序自己有问题吧!?

网友:
系统不可能无缘无故关闭你的进程的,一般都是自己异常退出了吧

网友:
建立软件系统退出后.自动重新启动软件系统的机制.这样需要有一个软件或几个软件自动监视你的应用软件,一发现应用软件退出或死掉就可以重启应用软件了.网上这样的例子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