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有个棘手的问题,usb有时候连不上

楼主:
目前我们的用的是wince6.0+三星6410
问题1、有时候usb连接不上,但是有的时候能连上,各位帮忙分析一下,可能会是什么原因
或者是从哪些方面查比较好
另外大家再一起讨论一下如何降低功耗啊,这个问题应该都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起讨论都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连接不上有什么情况,提示什么的,功耗方面,可以看看手持设备方面的

网友:
问题1、
换根短的USB线试试,或换台pc

降低功耗分块控制,难题

网友:
同一台机器,同一个手持设备,usb线也是同一根
有时候用一段时间有时候就连不上
功耗确实是难题啊
呵呵

网友:
处于不稳定状态,我这边换根好的线就好了,不同pc也不一样

网友:
是不是USB线的质量太差导致的?

网友:
线的质量差也会导致有时候连上有时候连不上吗
如果单纯是线的问题最好
我就怕是硬件或者是软件哪里有问题?
所以各位帮忙分析下硬件或软件有问题的几率大吗?如果有的话应该是哪里的问题的几率大?

网友:
连接的时候先把网卡驱动禁用一下看!

网友:
好我试试,但是这个是什么原理呢,和网卡会有关系??

网友:
禁用wince设备网卡是因为ActiveSync通过usb使用tcpip协议进行控制。所以有时候启用网口的时候,进行同步就会出现问题。。

网友:
原来是这样
我们的设备用的是无线网卡,也需要禁用么

网友:
各位继续讨论啊
我这里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啊
开始连得挺好的,用了一段时间后就连不上了,但是usb还是能识别出来,只是ActiveSync连不上

网友:
USB用的什么芯片。如果是ISP1504的话,需要链接一个VBAT这个脚的。外设的供电必须由芯片直接给过来。因为当时遇到了一次这样的现象。

网友:
也遇到同样的问题,顶一下

网友:
不知道6410的usb驱动源代码在哪?是不是可以重新编译下就能够解决问题了,比如在xp下,用xp的ddk库,重新编译

网友:
使用铜包钢线材的USB线!USB连电脑时接电脑屁股后面的USB,不要用延长线

网友:
usb 设备枚举有问题,

有的时候能认出来,有的时候不认,

一般都是usb 枚举问题,

你一个一个重新看看程序吧,

你也可以跟踪看看,一般上,枚举的时候,把可能出现问题的枚举符写成定值,

这种毛病需要慢慢找,慢功夫,

如果太郁闷了,就重写一遍枚举程序,

我也遇到过,重写了2遍,ok,

至于低功耗问题,不要想了,

这个芯片本身就不是低功耗芯片,

你也就只能降低屏幕亮度来降低一点儿,

如果做手持设备,还是建议用为功耗芯片,如msp430单片机,

做段位液晶,1-2年换一次电池,

做128*64液晶,一周重一次电池,

如果做传感器头,电池不腐烂的情况,可以8-15年换一次纽扣电池

网友:
还有就是,

分数太少,不够吸引人,

我都没注意到你的帖子,

hoho

网友:
lz 结帖率:54.55%

网友:
基本上可以认为是硬件的问题

你们的USB走线有可能太长了,也可能是没有做等长、阻抗匹配,还有就是USB线要用屏蔽的,就是刘兄说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