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怎么样强制终止一个进程?

楼主:
有些界面开了就关不掉了,wince里面有没有像windows的热启动一样的功能,可以直接把进程强制干掉?

网友A:
Visual Studio Remote Tools\Remote Process Viewer

网友:
引用 网友A:
Visual Studio Remote Tools\Remote Process Viewer

啊?怎么会牵扯到VS啊?在WINCE6上运行一些程序,会关不掉,这些程序不是我写的,怎么样用WINCE6把他们关掉,而不是我自己去写程序关啊。

网友:
你不写程序怎么关?

网友:
那是个工具,并不是要你去写程序,让它和系统连起来....

网友:
WINCE本身没这样的功能,得找个小软件,或者自己写一个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Visual Studio Remote Tools\Remote Process Viewer

这个我使用的时候不稳定,我觉得还是自己写个比较好,貌似singlerace前辈搞了个吧,功能很强大,只是我不会用,这些API使用MSDN可以查看得到。

网友:
用1 楼的方法就可以,不过需要ActiveSync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