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

楼主:
我把一个按键程序写进89S51中

使用Keil uv3  如何使所显示的数字在PC机上显示出来

谢谢了

网友:
如果在PC上显示出来, 一般需要单片机与PC进行通讯。

楼主可以采用单片机的UART--RS232-PC,
从而将你所想显示的数字对应的信息传输给PC,让PC直接显示。

网友:
用printf指令,可以在keil的软件仿真环境下在仿真串口下显示

网友:
如果不是给什么人看的话,直接看着显示的数字然后对比watch就知道对不对了

网友:
keil仿真下,看下变量的值就可以了呀!!!

网友:
UART--RS232-PC

主要用 串口发送就成

找个串口助手

要是用到 上位机 我可以帮写个简单的

网友A:
STM32 DIY 活动正在进行...

http://www.cevx.com/bbs/thread-25426-1-1.html

动手能力比较强的话 可以到这个网站申请PCB  自己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M32 DIY 活动正在进行...

http://www.cevx.com/bbs/thread-25426-1-1.html

动手能力比较强的话 可以到这个网站申请PCB? 自己焊接

发错  不好意思

网友:
用串口,UART的简单例子应该比较好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M32 DIY 活动正在进行...

http://www.cevx.com/bbs/thread-25426-1-1.html

动手能力比较强的话 可以到这个网站申请PCB 自己焊接

你能帮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么?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