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与pc串口通讯的问题?

楼主:
在51单片机与pc串口通讯中,单片机串口选用"工作方式3",即寄存器中SM0 ,SM1 选为1,1.

根据书本说明,选用"工作方式3",
整个数据帧格式是   1个开始位,8个数据位,一个TB8寄存器数据,一个结束位.

现在单片机向pc发送数据, pc可以接受到8位数据, 问题是第9位的TB8数据pc应该从哪些接收到?

使用的是vb6.0 的mscomm控件编程,在vb中如何接收识别第9位???

网友:
PC上的串口无第9位。

网友:
为什么一定要选"工作方式3"?

网友:
根据书本说明,选用"工作方式3",哈哈

网友:
PC的UART只能接收8BIT或更少...........

网友:
楼主说的是数据帧的格式问题,和单片机这个不相关吧?概念不清

网友:
第9位是51用来实现多机通信的,PC机没有

网友:
pc如果使用"工作方式1",即8位的数据,可以正常工作.

现在如果我想用"工作方式3"的第9位做为奇偶效验,哪该如何在pc这边接受,
pc比单片机高级很多,应该可以吧?

网友:
奇偶校验不需要用3的第九位。直接用1方式,加奇偶校验即可,cpu会自动加入校验位。
方式3是多机通讯用的,不是串口的标准协议规定的。所以pc上没有。

网友:
使用奇偶校验后databits=7,不能使用8位了。楼主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