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应用程序自动运行出现:找不到xxx(或它的组件)

楼主:
最近我在EVC下写了个应用程序(MFC使用shared mfc dll)然后按照网上的做法把应用程序添加到了映像文件中去了:方法详细描述如下:

  假定Windows   CE.NET目标工程为CEPC类型,目录为E:\Project\MyWinCE,并且工程已经Build(或者Rebuild)成功;

  假定Windows   CE.NET的应用为MyApp.exe

  1.将MyApp.exe复制到E:\PROJECTS\MyWinCE\RelDir\CEPC_X86Release目录下;

  2.修改MyWinCE工程的project.bib文件,在FILES   Section添加   MyApp.exe   $(_FLATRELEASEDIR)\MyApp.exe   NK   H

  3.创建快捷方式文件MyApp.lnk(文本文件),文件内容如下:   10#\Windows\MyApp.exe   MyApp.lnk文件也放入E:\PROJECTS\MyWinCE\RelDir\CEPC_X86Release目录下

  4.修改MyWinCE工程的project.bib文件,在FILES   Section添加   MyApp.lnk   $(_FLATRELEASEDIR)\MyApp.lnk   NK   H

  5.修改MyWinCE工程的project.dat文件,添加如下内容:   Directory("\Windows\Startup"):-File("MyApp.lnk","\Windows\MyApp.lnk")

  6.Platform   Builder   IDE->菜单Build->MakeImage(记得千万不要Build或者Rebuild,否则你就要重新来一遍)到此得到的 NK.bin就包含了应用程序MyApp.exe和MyApp.lnk,并且MyApp程序会在系统启动时自动运行。
我想问的问题是:
1.网上有的说要修改platform.bib platform.dat而上面的是修改project.bib project.dat到底需要修改的是哪个文件?
2. 好像有两个project.bib project.dat文件,其目录分别是:C:\WINCE500\PBWorkspaces\FS2410\WINCE500\ smdk2410_ARMV4I\OAK\files和C:\WINCE500\PBWorkspaces\FS2410\RelDir\ smdk2410_ARMV4I_Release请问要修改的是哪个路径下的文件?
3.我修改了C:\WINCE500\ PBWorkspaces\FS2410\RelDir\smdk2410_ARMV4I_Release下的project.bib和 project.dat(按上面描述的方法),make image后将NK.nb0烧到FLASH后启动就出现找不到xxx(或它的组件)请确认路径和文件名正确并且需要的库全部可用。请问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注:我在WINCE的WINDOWS目录下可以看到我的应用程序和快捷方式

网友:
1.网上有的说要修改platform.bib platform.dat而上面的是修改project.bib project.dat到底需要修改的是哪个文件?
修改哪一个都可以,最终都会被合成到ce.bib中
2. Release目录下的文件都是在BuildRel的时候拷贝过去的,所以每次修改不会被保存下来,一般不建议直接在Release目录下修改,除非是临时的Debug用
3. 说明你的应用程序所需要的组件还没有全部包含进来,试着编译成静态的MFC试试?

网友:
确认OS在定制的时候,是否增加了MFC组件。
你的应用,还用到什么组件,重点检查它们是否被OS支持。

网友:
1.网上有的说要修改platform.bib platform.dat而上面的是修改project.bib project.dat到底需要修改的是哪个文件?
-->两个修改都可以。
修改platform.bib,必须rebuild才能起效果。
修改project.bib,只需要makeimg就行。

2. 好像有两个project.bib project.dat文件,其目录分别是:C:\WINCE500\PBWorkspaces\FS2410\WINCE500\ smdk2410_ARMV4I\OAK\files和C:\WINCE500\PBWorkspaces\FS2410\RelDir\ smdk2410_ARMV4I_Release请问要修改的是哪个路径下的文件?
-->Release下面的是从files下面复制过来的。最好修改files下面的。不过调试过程中可以直接修改release下的。

3.我修改了C:\WINCE500\ PBWorkspaces\FS2410\RelDir\smdk2410_ARMV4I_Release下的project.bib和 project.dat(按上面描述的方法),make image后将NK.nb0烧到FLASH后启动就出现找不到xxx(或它的组件)请确认路径和文件名正确并且需要的库全部可用。请问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注:我在WINCE的WINDOWS目录下可以看到我的应用程序和快捷方式
-->你的应用使用了MFC,而系统组件里没有选择MFC组件,所以缺少对应的MFC库。你可以将MFC支持组件选上,或者将应用编译成静态链接都行。

网友:
3.创建快捷方式文件MyApp.lnk(文本文件),文件内容如下:  10#\Windows\MyApp.exe  MyApp.lnk文件也放入E:\PROJECTS\MyWinCE\RelDir\CEPC_X86Release目录下

估计是这个*.lnk的问题,你试试在wince里面自动创建一个指向这个程序的快捷方式,然后弄出来。。。前面的10#这个数字不知道是怎么算出来的,让系统自动创建是比较好的方式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了,正如上面三位所说的那样,我把应用程序编译成静态链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