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4.0MFC工程不能使用mediaplay ActiveX控件?

楼主(2009-04-16):
evc4.0MFC工程不能使用mediaplay ActiveX控件?
急。。。我在EVC创建MFC,在对话框里添加了activex控件,直接编译并下载都模拟机上,不能运行。我把控件去掉,编译并下载到模拟机上,却能运行对话框.又没人能帮我啊。。。急。。。。万分感谢。。。
工程
对话框
模拟机

网友A:
http://blog.eeworld.net/zaodt/archive/2006/10/05/1321545.aspx

网友B:
我试过了..不能解决啊..反正是activex的控件插入后,我直接编译能通过,在模拟机上双击exe文件没有反应。。
急、、、

网友C:
模拟器,不能确定有没有饮食Windows Media Player OCX,没有注意过。LZ自己去确认!
需要说明,有Windows Media Player,不等于有Windows Media Player OCX

网友D:
上楼,也就是说模拟器不一定含有支持activex组件的相关支持??

网友E:
我刚开始是使用activemovie control object 后发现能编译通过却不能在模拟器上运行,之后我就把这控件去掉,放个按钮控件,发现能运行。于是我就插入别的控件(如mediaplayer控件)发现也是一样的问题,不能运行。就在模拟器上双击没反应,连错误都没??怎么回事、、??万分感谢。。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