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 NIOS II processor 的问题

楼主:
while (1)
    {

        mask=IORD_ALTERA_AVALON_PIO_DATA(PIO_BUTTON_BASE);

        switch (mask)
            {
               case 0x01: led=clBlu[i & 0x07];break;
               case 0x02: led=clRed[i & 0x07];break;
               case 0x04: led=clGre[i & 0x07];break;
               default  : led=0x000000;
            }

     IOWR(PIO_LED_BASE,0,led);

  }

一个用于DE3 board的测试程序,使用 SLIDE_SWITCH 的时候工作正常,但当把SLIDE_SWITCH换成 BUTTON 的时候,在板子上面就没反应了。

但如果直接使用

mask=IORD_ALTERA_AVALON_PIO_DATA(PIO_BUTTON_BASE);
IOWR(PIO_LED_BASE,0,mask);

就没有问题

以下是 system.h 文件的相关部分

#define PIO_BUTTON_NAME "/dev/pio_button"
#define PIO_BUTTON_TYPE "altera_avalon_pio"
#define PIO_BUTTON_BASE 0x00000040
#define PIO_BUTTON_SPAN 16
#define PIO_BUTTON_IRQ 3
#define PIO_BUTTON_IRQ_INTERRUPT_CONTROLLER_ID 0
#define PIO_BUTTON_DO_TEST_BENCH_WIRING 0
#define PIO_BUTTON_DRIVEN_SIM_VALUE 0
#define PIO_BUTTON_HAS_TRI 0
#define PIO_BUTTON_HAS_OUT 0
#define PIO_BUTTON_HAS_IN 1
#define PIO_BUTTON_CAPTURE 1
#define PIO_BUTTON_DATA_WIDTH 4
#define PIO_BUTTON_RESET_VALUE 0
#define PIO_BUTTON_EDGE_TYPE "RISING"
#define PIO_BUTTON_IRQ_TYPE "EDGE"
#define PIO_BUTTON_BIT_CLEARING_EDGE_REGISTER 0
#define PIO_BUTTON_BIT_MODIFYING_OUTPUT_REGISTER 0
#define PIO_BUTTON_FREQ 10000000
#define ALT_MODULE_CLASS_pio_button altera_avalon_pio

#define PIO_SLIDE_SWITCH_NAME "/dev/pio_slide_switch"
#define PIO_SLIDE_SWITCH_TYPE "altera_avalon_pio"
#define PIO_SLIDE_SWITCH_BASE 0x00000060
#define PIO_SLIDE_SWITCH_SPAN 16
#define PIO_SLIDE_SWITCH_DO_TEST_BENCH_WIRING 0
#define PIO_SLIDE_SWITCH_DRIVEN_SIM_VALUE 0
#define PIO_SLIDE_SWITCH_HAS_TRI 0
#define PIO_SLIDE_SWITCH_HAS_OUT 0
#define PIO_SLIDE_SWITCH_HAS_IN 1
#define PIO_SLIDE_SWITCH_CAPTURE 0
#define PIO_SLIDE_SWITCH_DATA_WIDTH 4
#define PIO_SLIDE_SWITCH_RESET_VALUE 0
#define PIO_SLIDE_SWITCH_EDGE_TYPE "NONE"
#define PIO_SLIDE_SWITCH_IRQ_TYPE "NONE"
#define PIO_SLIDE_SWITCH_BIT_CLEARING_EDGE_REGISTER 0
#define PIO_SLIDE_SWITCH_BIT_MODIFYING_OUTPUT_REGISTER 0
#define PIO_SLIDE_SWITCH_FREQ 10000000
#define ALT_MODULE_CLASS_pio_slide_switch altera_avalon_pio

初学者,还望各位大大指点 谢谢

网友:
高手啊,都用上DE3了

网友:
如果你按下button,signal只会high以个clk cycle,如果你拨动slide swich,在你没有拨回去之前,signal都会一直high.所以要用一个register 先把button generate 出来的signal save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