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刚收到板子,装完驱动,写完程序怎么传给板子

楼主:
写了个流水灯程序,在c51中生成了16进制文件了,不知道怎么传给板子,让板子出现流水灯的效果.用的是at89s52

网友A:
烧录到单片机,用普通烧录器。一般的都支持51系列的。如果flash的单片机,可以用ISP下载到单片机。

网友:
at89s52用普通烧录器就可以烧录到单片机,当然你还要安装烧录器的驱动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录到单片机,用普通烧录器。一般的都支持51系列的。如果flash的单片机,可以用ISP下载到单片机。

怎么烧录啊.c51有烧录功能么?

网友:
你装有烧录器的驱动程序吗?

网友:
打开驱动,选HEX文件,点下载就OK

网友:
硬件需要烧写器,软件需要烧写软件 这两样具备了,就可以测试了

网友B:
自己做一条并口ISP下载线外加一个下载软件即可,
不需要什么烧录器,
不就是个AT89S51嘛
下载程序哪有那么复杂
纳闷了
楼主该找个人去把这些小问题
都问清楚了
不要耽误学习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做一条并口ISP下载线外加一个下载软件即可,
不需要什么烧录器,
不就是个AT89S51嘛
下载程序哪有那么复杂
纳闷了
楼主该找个人去把这些小问题
都问清楚了
不要耽误学习时间

就是,找个会的人指点一下立马上手,不要花太多时间在无关痛痒的事上,要的是效率!!

网友:
你买的事什么板子,一般都可以烧录的并附带的有烧录软件,我也正在学用的是锐志的板子可以探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