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2440 外扩一块SDRAM 然后对这块SDRAM实时读写

楼主:
  在wince5.0下这样的驱动有没人写过,请指点!!!

网友:
不明白,2440直接就支持SDRAM,只要初始化好了。当RAM用就可以了。
还要写驱动干嘛???

网友A:
RAM是不需要驱动支持的,直接就可以读写。只有NANDFLASH那些才需要驱动

网友:
主要是硬件接法+SDRAM 控制器初始化,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RAM是不需要驱动支持的,直接就可以读写。只有NANDFLASH那些才需要驱动

对呀,RAM这种东西,基本上就是接好就能直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