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的小端模式如何转为大端模式

楼主:
比如我U8 firmware_data[128];firmware赋值{0,22,1e,4d,。。。。。。。e3}
U32 *ptr=(U32 *)&firmware_data[0];
我用的arm9,读出来ptr内的数据是4d1e220格式,怎么变成02214d即大端模式?用htonl吗,怎么用?
谢谢啊

网友:
试试:

;
U32 datab = htonl(datal);
U32 *ptr = (U32 *)datab;

网友:
);
U32 datab = htonl(datal);
U32 *ptr = (U32 *)datab;

网友:
hontl可以用。既然确定小转大,为什么不直接移位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试:

C/C++ codeU32 datal = *(U32 *)&firmware_data[0];
U32 datab = htonl(datal);
U32 *ptr = (U32 *)datab;

顶!

网友:
不错,不过我已经用另外种方法把要写入的数据先转换顺序了,不过夜试试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