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wince的实时响应能力

楼主(2009-06-13):
wince的实时响应能力
先说一下俺的需求:
can总线接收中断的频率大约为20ms一次,wince收到一个can总线接收中断后,处理一些简单的运算(运算量很小),在5ms内发送一个can帧。
俺担心20ms一次的中断wince处理不过来,还有就是收到can总线帧后5ms内是否能处理完运算以及发送can帧出去。
就是觉得wince易于做图形界面,并且有文件系统支持,也可以直接连接互联网,这么多优势太有诱惑力了,就是担心它的实时响应能力。有劳各位高手解答,小弟先行谢过了!
互联网
频率
诱惑力
wince
能力

网友A:
CE的中断处理,是分成IST和ISR的
LZ去看看这两都的区别,像运算之类的东东应该放在哪个里面

网友B(2009-09-11):
有很多这样的定时器参考程序,理论上可以做到1ms,通过创建另外一个线程来响应的,用到了mmTimer.lib

网友C:
中断的频率大约为20ms一次
————绰绰有余!
放心大胆的去做吧!
2410 + CE5.0 平台
大约20毫秒一次中断,SPI查询发送数据不到1MS完成,CPU占用率不到5%
通过提高 线程(IST)优先级,绝对不会丢失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