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里如何对wave文件进行播放,不能调用播放器

楼主(2010-02-22):
WinCE里如何对wave文件进行播放,不能调用播放器
程序里已经实现TTS的播放,也就是代码里已经实现过对WinCE音频设备的打开与关闭,
可是我不会播放wave文件,从我的猜想中播放wave文件是不是与TTS一样(TTS是把文字转换成音频数据)把wave文件的二进制内容压入到wince音频设备的通道里去?
这只是我想想的,我不会实现。
但还有没有另一种更上层的代码可以调用?
wince
播放器
二进制
如何
设备
WindowCE

网友A:
你是写驱动还是写个应用程序。。如果只是写应用程序。。直接用微软的API,waveoutopen,waveoutwrite,waveoutreset,waveoutclose.不用想那么多

网友B:
试试下面的:
CString soundstr=_T("\\test.wav"); //选择播放文件,系统根目录下的test.wav
sndPlaySound(soundstr,SND_NODEFAULT);

网友C:
最直接用PlaySound。。。
或者waveOutWrite往音频设备写buffer

网友D:
直接通过驱动往DMA中写音频数据

网友E:
sndPlaySound是可以简单实现的,再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