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程序链接库失败

楼主:
各位达人,小弟的情况是这样的:

    我在OS下创建了两个Subproject,一个叫libosd生成Dll,导出一些接口用于动态加载,另一个叫libosd_test,即前面Dll的测试程序,我将前面DLL生成的libosd.lib和需要用到的头文件libosd.h拷贝到libosd_test的本地目录下,并在source文件中加入了该库,但是编译链接的时候,就是提示“无法解析的外部符号(libosd导出的API接口)”。请问,有哪位朋友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如何解决?谢谢不吝赐教!

网友:
API接口函数声明前需要加上extern "C"
最好在libosd.h中使用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
#endif

API函数接口

#ifdef __cplusplus
}
#endif
以上方法也许管用。

网友:
友情+职业+学习帮顶!

网友A:
加库的时候用的是TARGETLIBS还是SOURCELIBS?这两个是有区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库的时候用的是TARGETLIBS还是SOURCELIBS?这两个是有区别的

请教,什么区别?一直很困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库的时候用的是TARGETLIBS还是SOURCELIBS?这两个是有区别的

请教,什么区别?一直很困惑!

TARGETLIBS,如果一个库以DLL的形式提供给调用者,就需要用TARGETLIBS,它只链接一个函数地址,系统执行时会将被链接的库加载。比如coredll.lib就是这样的库文件。即动态链接。

SOURCELIBS,将库中的函数实体链接进来。即静态链接,用到的函数会在我们的文件中形成一份拷贝。

网友:
SOURCELIB与TARGETLIB虽然有区别,但即使写反了也能链接过,CE对这个要求并不严。应该还是export时有问题,你查一下有没有export出那个函数

网友:
这个可以用dumpbin
命令行工具
查看一下libosd.lib
是否成功的导出了
所需的函数接口吧

网友:
LZ有没有使用.def导出接口?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结贴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