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中general pointer(一般指针)与Memory_Specific Pointer(存储器指针)的区别?

楼主:
C51中general pointer(一般指针)与Memory_Specific Pointer(存储器指针)的区别是什么呢?

#define XBYTE((char*)0x20000L)
XBYTE[0x8000]=0x41;
这段程序是什么意思?望高手指点。

网友:
一般指针的声明和使用均与标准C相同,不过同时还可以说明指针的存储类型,例如:
long * state;为一个指向long型整数的指针,而state本身则依存储模式存放。

char * xdata ptr;ptr为一个指向char数据的指针,而ptr本身放于外部RAM区,以上的long,char等指针指向的数据可存放于任何存储器中。
一般指针本身用3个字节存放,分别为存储器类型,高位偏移,低位偏移量。

#define XBYTE((char*)0x20000L)
XBYTE[0x8000]=0x41;

向(0x20000+0x8000)指向的单元赋值,要么写寄存器要么写RAM(外部RAM),主要看你的51系统系统地址分配了。

网友:
The XBYTE macro allows you to access individual bytes in the external data memory of the 8051. You may use this macro in your programs as follows:
rval = XBYTE [0x0002];
XBYTE [0x0002] = 57;
to read or write the contents of the byte in external data memory at address 0002h.
就是在指定的外存地址上进行存取操作.

一般指针是3个字节长,其中一个字节表示指针所指的存储器类型,所以如果你指定Memory_Specific Pointer(特定存储器指针)指针指向内部RAM则指针长度为一个字节,因为8051内存只有256个可以用一个字节表示,同样如果你指定指针为指向外存,那指针长度为2个字节(64K外存),如果你什么也不指定,那就是一般指针是3个字节长,编译器会根据存储器地址自己进行转换,不过要时间.

网友:
1. 一般指针

一般指针的声明和使用均与标准C相同,不过同时还可以说明指针的存储类型,例如:long * state;为一个指向long型整数的指针,而state本身则依存储模式存放。char * xdata ptr;ptr为一个指向char数据的指针,而ptr本身放于外部RAM区,以上的long,char等指针指向的数据可存放于任何存储器中。一般指针本身用3个字节存放,分别为存储器类型,高位偏移,低位偏移量。

2. 存储器指针

基于存储器的指针说明时即指定了存贮类型,例如:char data * str;str指向data区中char型数据int xdata * pow; pow指向外部RAM的int型整数。这种指针存放时,只需一个字节或2个字节就够了,因为只需存放偏移量。

----摘要于C51手册

呵呵~刚才忘了贴全了。